LCD1602点不亮,单片机P0处是倒着接的,逆序函数也不行 求分析

楼主:
在做一个关于门禁的项目的时候发现LCD1602点不亮,因为自己的做的板子和开发板不一样P0处是倒着接的,所以用了一个逆序函数,但还是不行。原函数(不存在逆序函数)的可以在开发板上显示。不存在接触不良问题,电位10K和4.7k都试过了。请大家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谢谢啦。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3
* 【程序功能】: LCD1602显示
* 【使用说明】: 正确接上LCD1602液晶并调节好对比度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include <reg52.h>

/*=================================================
*自定义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font color="#ff0000">sbit LCD1602_RS = P2^5;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2^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2^7;         //EN端</font>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swapbit(unsigned char udata)                //<font color="#ff0000">逆位显示</font>
{
  unsigned char ii,tmp=0;
  for(ii=0;ii<8;ii++)
  {
    tmp<<=1;
    if(udata&0x01)
    {
      tmp|=0x01;
    }
    udata>>=1;
  }
  return tmp;
}

/*=================================================
*函数名称:Rea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1602液晶忙,并等待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swapbit(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while(busy);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函数功能:写LCD1602命令
*调用:Read_Busy();
*输入:cmd:要写的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等待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拉低RS、RW操作时序情况1602课件下中文使用说明基本操作时序章节
        LCD1602_DB = swapbit(cmd);//写入命令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
*函数功能:写LCD1602数据
*调用:Read_Busy();
*输入: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swapbit(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OneCha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dat:需要显示的数据以ASCLL形式显示
=================================================*/
/*
void LCD1602_Dis_One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LCD1602_Write_Dat(dat);
}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St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
void LCD1602_Dis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函数名称:Init_LCD1602
*函数功能:1602初始化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void main()
{
//        int n;
        uchar TestStr[] = {"welcome!"};
        uchar str[] = {"LCD1602 display"};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 &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1602_Dis_OneChar(15, 1, 0xff); //显示一个黑方格  请查表
        while(1);
}

网友A(2019-05-02):
把 LCD1602 倒过来 PCB 布线不是与单片机端口对应了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搞不定切断线路用飞线方式解决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不在逆序函数,在于判忙函数,修改一下就好了。注:仿真不完全代表实际电路有效!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3
* 【程序功能】: LCD1602显示
* 【使用说明】: 正确接上LCD1602液晶并调节好对比度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include <reg52.h>

/*=================================================
*自定义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CD1602_DB P0        //LCD1602数据总线

//<font color="#ff0000">
sbit LCD1602_RS = P2^5;         //RS端
sbit LCD1602_RW = P2^6;         //RW端
sbit LCD1602_EN = P2^7;         //EN端</font>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段选用于关闭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swapbit(unsigned char udata)  //<font color="#ff0000">逆位显示</font>
{
  unsigned char ii,tmp=0;
  for(ii=0;ii<8;ii++)
  {
    tmp<<=1;
    if(udata&0x01)
    {
      tmp|=0x01;
    }
    udata>>=1;
  }
  return tmp;
}
/*=================================================
*函数名称:Read_Busy
*函数功能:判断1602液晶忙,并等待
=================================================*/
bit Read_Busy()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LCD1602_EN = 1;
        LCD_Status = swapbit(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return LCD_Status;
}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LCD1602_DB = 0xff;//复位数据总线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swapbit(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while(busy);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Cmd
*函数功能:写LCD1602命令
*调用:Read_Busy();
*输入:cmd:要写的命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
//        Read_Busy();         //判断忙,忙则等待
        while((Read_Busy()&0x80)==0x80);//判忙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拉低RS、RW操作时序情况1602课件下中文使用说明基本操作时序章节
        LCD1602_DB = swapbit(cmd);//写入命令
        LCD1602_EN = 1;         //拉高使能端 数据被传输到LCD1602内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Dat
*函数功能:写LCD1602数据
*调用:Read_Busy();
*输入:dat:需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        Read_Busy();
        while((Read_Busy()&0x80)==0x80);//判忙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swapbit(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OneCha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dat:需要显示的数据以ASCLL形式显示
=================================================*/
/*
void LCD1602_Dis_One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LCD1602_Write_Dat(dat);
}
*/
/*=================================================
*函数名称:LCD1602_Dis_St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调用:LCD1602_Write_Cmd(); LCD1602_Write_Dat();
*输入:x:要显示的横坐标取值0-40,y:要显示的行坐标取值0-1(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str:需要显示的字符串
=================================================*/
void LCD1602_Dis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if(y) x |= 0x40;
        x |= 0x80;
        LCD1602_Write_Cmd(x);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
*函数名称:Init_LCD1602
*函数功能:1602初始化
*调用:    LCD1602_Write_Cmd();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Write_Cmd(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LCD1602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void main()
{
// int n;
        uchar TestStr[] = {"welcome!"};
        uchar str[] = {"LCD1602 display"};
        //DU = 0;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_LCD1602();//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_Str(0, 0,TestStr);    //显示字符串
        LCD1602_Dis_Str(0, 1,str);        //显示字符串
//        LCD1602_Dis_OneChar(15, 1, 0xff); //显示一个黑方格  请查表
        while(1);
}

网友C:
你的P0口是否接有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