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温度超声波测距双显示求解

楼主(2019-05-02):
我是51初学者,程序也是从历程中复制过来的,就想请问下高手,这个功能要怎么实现,怎么修改
主要问题是
   LCD1602液晶屏显示的只有第一行的温度变化量,且温度变化量的数据1秒显示一个 超声波距离不显示
   分开使用后又能实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最好能把解决的程序写一下  谢谢
这是代码的主要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wendu.h"
sbit Trig = P2^0;
sbit Echo = P2^1;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3];//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4];//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显示第二行
         LcdWriteCom(0x80+0x40);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10]);        //显示点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LcdWriteData(ASCII[disbuff[0]]);
          LcdWriteData(ASCII[10]);        //显示点
          LcdWriteData(ASCII[disbuff[1]]);
          LcdWriteData(ASCII[disbuff[2]]);
          LcdWriteData(ASCII[12]);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unsigned char i;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for(i=10;i>0;i--)
          _nop_();
        Trig=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UsartConfiguration();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距离
                 delayms(80);
        }
}
求大佬帮忙  萌新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