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为什么我写的数码管显示怎么就显示一个0,求指教

楼主(2019-05-0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a=P2^2;
sbit web=P2^3;
sbit wec=P2^4;

uchar i;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alay(uint z);
void dalay(uint z)
{
  while(z--);

}

void main()
{                 wea=1;
                 web=1;
                 wec=0;

    while(1)
    {
           P0=duanma[i];
           for(i=0;i<15;i++);
            delay();

        }

}

网友A:
楼主的本意是想写3位数码管动态显示0~F,实际没有动起来。要想动起来位码需要随时间变化,显示的数字也要随时间变化。给你改成了不同数字的动态显示,你试试。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a=P2^2;
sbit web=P2^3;
sbit wec=P2^4;
uchar i;
uint  j;
uchar code duanma[]={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alay(uint z);

void dalay(uint z)
{
  while(--z);
}

void main()
{
//        wea=1;
//        web=1;
//        wec=0;
        i=0;
        j=0;
        while(1)
        {
                P0=0x00;//消除鬼影
                wea=1;
                web=1;
                wec=0;
                P0=duanma[i];
                dalay(500);

                P0=0x00;
                wea=1;
                web=0;
                wec=1;
                P0=duanma[i+1];
                dalay(500);

                P0=0x00;
                wea=0;
                web=1;
                wec=1;
                P0=duanma[i+2];
                dalay(500);

                j++;
                if(j>=100)//控制i的增量速度
                {
                        j=0;
                        i++;
                        if(i>=14)
                                i=0;
                }
        }
}

网友B:
1) 把对应的电路图也贴上来方便吧友帮你分析. 2) 我觉得可能你的Delay时间太少了.

网友C:
我也觉得delay太少了,改为50000比较合适,for循环也有毛病
主循环可改为
for(i=o;i<=15;i++)
{
    P0=duanma[i];
     delay(5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本意是想写3位数码管动态显示0~F,实际没有动起来。要想动起来位码需要随时间变化,显示的数字也要随 ...

老师,我的意思是让一位数码管显示0~F,但是我写的,就是显示0运行不了,我不知道错在哪,刚学。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数码管电路图

网友D:
for循环有毛病
for(i=o;i<=15;i++);
每次执行后i的值不会变。
应该把P0=duanma[i];delay();
放在for循环里面
并且添加合适的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把对应的电路图也贴上来方便吧友帮你分析. 2) 我觉得可能你的Delay时间太少了.

我在while里面的delay括号中加数值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delay太少了,改为50000比较合适,for循环也有毛病
主循环可改为
for(i=o;i

在delay里加数会报错,这也是问题之一

楼主:
静态显示.C(114): warning C206: 'del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静态显示.C(114): error C267: 'de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arget not created

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E:
P0=duanma[i]应该放在for(i=0;i<15;i++)循环语句里面,另外要保持足够长的延时

网友E:
while(1)后面改为for(i=0;i<=15;i++) {     P0=duanma[i];      delay(1000); }

网友F:
P0=duanma[i];这一段代码写在for语句里试试

网友F:
还有你主循环根本就没用到延时,delay括号里面是空的,就算在显示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G:
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H:
延时不是空,明明定义delay(int Z),调用的时候你直接dela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的意思是让一位数码管显示0~F,但是我写的,就是显示0运行不了,我不知道错在哪,刚学。

按你的意思这样写就可以了,但必须把跳线帽J21插在LE与VCC上,如果插在P10与LE上就可能须加一句P10=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a=P2^2;
sbit web=P2^3;
sbit wec=P2^4;
uchar i;
uchar code duanma[]={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alay(uint z);

void dalay(uint z)
{
        while(--z);
}

void main()
{
        wea=0;
        web=0;
        wec=0;
        i=0;
        while(1)
        {
                P0=duanma[i];
                dalay(65530);
                i++;
                if(i>=16)
                        i=0;
        }
}

网友I:
楼主这个应该是普中的单片机吧

网友J:
看看人家正确的案例吧!

网友K:
LE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E:
while(1)后面改为for(i=0;i

测试了一下,还是delay(50000)这个时长比较合适

网友L:
for循环那里有问题,思路是对的

楼主:
谢谢个各位老师,我找到问题了,第一个是你们说的FOR循环有问题,第二个是delay,这个写错了,才报错,等会晚一点把我写的,再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应该是普中的单片机吧

是普中的,普中的视频我看不懂,因为我学历不高,以前学习又不太好,他们讲的我看不懂!我在网上看的电路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a=P2^2;
sbit web=P2^3;
sbit wec=P2^4;
uchar i;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main()
{

    while(1)
    {
                           P0=0xff;
                         wea=0;
                 web=0;
                 wec=0;

           for(i=0;i<=15;i++)

                           {
                            P0=duanma[i];
                           delay(40000);

            }

        }

} 这是我修正过的,现在可以正常一位数码管,0~F循环显示,时间delay,里面的可以写数值,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M:
因为你的循环里面没有写延时呀,你直接跳过去了括号里面应该定义

网友N:
你这样P0完全不能读到i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