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12864+51单片机+矩阵键盘+ZIGBee通信模块程序问题分析

楼主(2019-05-02):
采用51单片机,12864,GPS模块,矩阵键盘,ZigBeeProS1 通信模块
要求就是在液晶屏上显示定位信息 (已完成)
问题 就是 每一个按键代表一种事件,按下其中一个按键之后将该按键代表的事件信息名称和定位信息发出去(修改)
比如说: 矩阵键盘上的S1按键,按下,液晶屏上显示 S1:我回来了(举例)
紧接着就会将定位信息和“我回来了”发送出去
目前程序有点问题,就是按键发送程序有问题,各位大神帮忙看一看。
下面是按键程序,发布出去12864不显示按键信息。其余的程序在下面文件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

uchar key=0;                           //定义键值全局变量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2=0xf0;                               //赋值P2 1111 0000
        if(P2!=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0)&&(sign==0))//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有效标志置1
                        num=P2;                                //保存P2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2=num;               //赋值P2xxxx 1111
                        num=P2;                                //保存P2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 1; break;
                                case 0xde: key= 2; break;
                                case 0xbe: key= 3; break;
                                case 0x7e: key= 4; break;
                                case 0xed: key= 5; break;
                                case 0xdd: key= 6; break;
                                case 0xbd: key= 7; break;
                                case 0x7d: key= 8; break;
                                case 0xeb: key= 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bb: key=11; break;
                                case 0x7b: key=12; break;
                                case 0xe7: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b7: key=15; break;
                                case 0x77: key=16;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下面是整个项目的  完整程序。大神帮忙看一下,错在什么地方了,相关接口文件里面有。

网友A:
你的按键检测函数写得很奇怪,怕是对消抖有啥误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检测函数写得很奇怪,怕是对消抖有啥误解吧

那怎么修改大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