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多个.C文件如何调用?

楼主(2019-05-02):
如果拥有多个点C文件,之间如果快速调用就是如何产生联系,生成一个点HEX文件。求助

网友A:
每个C文件对应一个H文件, 将C文件加入到工程中来, 在要调用的地方include H文件就行了哦. 具体的请度娘, 答案挺多的.

网友B:
头文件包含

网友C:
把多个.c文件加入到同一个工程中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D:
file1.c 头文件为file1.h
file2.c 头文件为file2.h
比如file2.c要调用file1.c里的一个函数
首先file2.c里要包含file1.h头文件(file1.h里有file1.c的函数申明)
然后file2.c文件里要有file1.c里的外部函数申明,用extern关键字申明
然后就可以直接file2.c里面调用file1.c里的函数了
头文件的写法要类似
#ifndef FILE_1
#define FILE_1
int a;
int b;
int c;
void displayNarcissistic(void);
#endif

来自百度

网友E:
如: 有一个delay.c,  将void delay(void )函数名与一些相关定义的变量放到delay.h 中,主函数main中只调用
#include <delay.h>就行

网友F:
在一个.c文件里面有一个main函数,包含main函数就可以调用include"xxxx.c"进行调用

网友G:
在程序开头加入头文件就好例 #include<reg5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