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为两个数求其中大的那个,为什么执行结果不对啊

楼主(2019-05-02):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a,b,max;
        printf("input two numbers\n");
        scanf("%d %d",&a,&b);
        max=a;
        if(max<b)
        {
                max=b;
        }
        printf("max=%d\n");
}

网友A:
大哥,你printf后面没参数,要打印什么出来?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printf("max=%d\n",max);

网友C:
printf("max=%d\n",max);

网友D:
printf("max=%d\n",max);
这样就行了

网友E:
对,你括号里面加""不是参数了

网友F:
输出后面没参数

网友F:
输出函数后面没参数

网友G:
最后一个Printf函数没有接收到数值

网友H:
printf函数后面少写了参数

网友I:
printf后面没有打印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