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单片机IIC链接的出错了

楼主(2019-05-02):
我想用两个单片机,1用来读数据,2写数据到AT24C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包含_nop_()函数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CTL_R 0xa1//AT24读控制
#define CTL_W 0xa0//AT24写控制

sbit whitch = P3^1;
sbit what = P3^0;
sbit SCL = P2^6;
sbit SDA = P2^7;
sbit BUSY = P3^2;

uc code num[10] = {
0x3f, 0x06, 0x5b,
0x4f,0x66,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
*    @name                : void Delay(int n)
*    @description  : 延时
*    @param        ;int n  延迟的时间
*    @return              :
*/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 = 0; i < n; i++)
        for(j = 0; j < 100; j++);
}

/**
*    @name                : void delay()
*    @description  : 延时>4us
*    @param        ;
*    @return              :
*/
void delay()
{
        _nop_();//空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

/**
*    @name                : void IIC_start()
*    @description  : IIC开始
*    @param        ;
*    @return              :
*/
void II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
        SDA = 0;
        delay();
        SCL = 0;
}

/**
*    @name                : void IIC_stop()
*    @description  : IIC结束
*    @param        ;
*    @return              :
*/
void II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
        SDA = 1;
        delay();
        SCL = 0;
}

/**
*    @name                : void IIC_ACK()
*    @description  : 发送应答ACK=0
*    @param        ;
*    @return              :
*/
void IIC_ACK()
{
        SDA = 0;
        SCL = 1;
        delay();
        SCL = 0;
        SDA = 1;
}

/**
*    @name                : uc IIC_CACK()
*    @description  : 检查应答
*    @param        ;
*    @return              :
*/
uc IIC_CACK()
{
        int C = 0;
        while(C != SDA);
        SCL = 1;
        delay();
        SCL = 0;
        return C;
}

/**
*    @name                : void IIC_send(uc n)
*    @description  :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uc n发送的字节
*    @return              :
*/
void IIC_send(char n)
{
        uc i;
        char tmp = n;
        for(i = 0; i < 8; i++)
        {
                SDA =(bit)(tmp >> 7);//发送一个字节的高位
                SCL = 1;
                delay();
                tmp <<= 1;
                SCL = 0;
        }
}

/**
*    @name                : uc IIC_rec()
*    @description  :接收一个字节
*    @param        ;
*    @return              : 收到的数
*/
uc IIC_rec()
{
        uc i;
        char tmp = 0;
        for(i = 0; i < 8; i++)
        {
                tmp <<= 1;
                tmp        |= SDA;
                SCL = 1;
                delay();
                SCL = 0;
        }
        return tmp;
}

/**
*    @name                : void IIC_W_AT24C1024B(uc datas, short int ADDR)
*    @description  :写一个字节的全过程
*    @param        :uc datas  写的数   short int ADDR  写到的地址
*    @notice              : None
*/
void IIC_W_AT24C1024B(char datas, short int ADDR)
{
        IIC_start();
        do
                IIC_send(CTL_W);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do
                IIC_send((char)(ADDR >> 4));//1字节高位地址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do
                IIC_send((char)ADDR);//1字节低位地址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IIC_send(datas);//发送一个字节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IIC_stop();
}

/**
*    @name        : uc IIC_R_AT24C1024B(short int ADDR)
*    @description :读一个字节的全过程
*    @param         short int ADDR  读的地址
*    @notice      : None
*/
uc IIC_R_AT24C1024B(short int ADDR)
{
        char datas;
        IIC_start();
        do
                IIC_send(CTL_W);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do
                IIC_send((char)(ADDR >> 4));//1字节高位地址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do
                IIC_send((char)ADDR);//1字节低位地址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IIC_start();
        do
                IIC_send(CTL_R);
        while(IIC_CACK());//等待应答
        datas = IIC_rec();//接收一个字节
        IIC_ACK();//发送应答
        IIC_stop();
        return datas;
}

/**
*    @name        : void checkbusy()
*    @description : 检测EEPROM是否在工作
*    @param         short int ADDR  读的地址
*    @notice      : None
*/
void checkbusy()
{
        while(BUSY);
}

int main(void)//单片机1
{
        char datas;
        BUSY = 0;
        whitch = 1;
        P1 = 0x0f;
        whitch = 0;
        while(1)
        {
                Delay(50);Delay(50);Delay(50);
                checkbusy();
                BUSY = 1;
                Delay(50);
                datas = IIC_R_AT24C1024B(0x0020);
                BUSY = 0;
                what = 1;
                P1 = num[(int)datas];
                what = 0;
        }
}
////////单片机2(其他函数在单片机1里面有)
/**
*  @name        : void key();
*  @description : 键盘检测
*  @return      : 代表键盘按键的变量
*/
char key()
{
        char x,k = 0;
        P3 = 0xff;
        x = P3;
        if(x != 0xff)           //没按键跳出
        {
                Delay(10);           //有按键,延时
                P3 = 0xff;
                x = P3;
                if(x != 0xff)                //再测
                {
                        switch(x)           //获取键值
                        {
                                case 0xfe:
                                        k = 1;
                                        break;
                                case 0xfd:
                                        k = 2;
                                        break;
                                case 0xfb:
                                        k = 3;
                                        break;
                                case 0xf7:
                                        k = 4;
                                        break;
                                case 0xef:
                                        k = 5;
                                        break;
                                case 0xdf:
                                        k = 6;
                                        break;
                                case 0xbf:
                                        k = 7;
                                        break;
                                case 0x7f:
                                        k = 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return k;
}

/**
*    @name        : void checkbusy()
*    @description : 检测EEPROM是否在工作
*    @param         short int ADDR  读的地址
*    @notice      : None
*/
void checkbusy()
{
        while(BUSY);
}

int main(void)
{
        char datas;
        Delay(30);
        while(1)
        {
                datas = key();
                checkbusy();
                BUSY = 1;
                Delay(30);
                IIC_W_AT24C1024B(0x05, 0x0020);
                BUSY = 0;while(1);
        }
}

那里,但是单片机2写不了数据到它里面,单片机1倒是可以正常读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20-06-07):
WWP不应该接V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