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宝OB2263 15V 4.5A 开关电源-数字功放电源PCB文件

楼主(2019-05-03):
这几天为数字功放做了一款15V4.5A的开关电源!IC 为昂宝的ob2263,下面是PCB的图片。

看图

看图

这是PCB文件

楼主:
变压器为PQ2620     电感量为400       匝比6        初级36匝   ,次级6匝

网友A:
少了个初次极线径

网友B:
这款电源   性能稳定吗

网友C(2019-06-16):
感谢分享,测试过吗

网友D(2019-09-30):
量产过没有的呀,试试看

网友E(2020-01-02):
看起来不错!功放有杂音吗?听说开关电源容易引入杂音!

网友F(2021-03-26):
引用 网友A:
少了个初次极线径

同问,线径多少?

网友G:
看PCB的功底,模拟电路上楼主是高手!!!

网友H:
过了保险之后先到了共模电感,后再到X电容,这样布线应该有问题吧,记得有文章说过这个布线原则

网友I:
有没有24V/5A?

网友J(2021-07-30):
楼主应用的MOSFET的DRAIN取电,按照1206电阻单个耐压200V的话,楼主用了2个,实际DRAIN的电压可能会到600V,耐压长期的可靠性不知如何

网友K(2023-12-08):
还没进保险前那根线 和 整流后DC+那根线,之间的爬电够吗?

网友L(2024-09-14):
没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