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程序中修改1602端口,让程序在另一块板子上显示(都是89c52,板子连线不同

楼主: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include<reg51.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void LcdInit();

#endif

都需要改哪些地方,怎么改?

网友A(2019-05-03):
改这几条端口定义就行了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2
sbit LCD1602_E= P0^5;
sbit LCD1602_RW=P0^6;
sbit LCD1602_RS =P0^7;

网友B:
端口设置不对
bit LCD1602_E= P0^5;
sbit LCD1602_RW=P0^6;
sbit LCD1602_RS =P0^7;

网友C:
两个板上不是有相应接口么,把 1602 调换到其他板上一样可用,但如果板子上的单片机接口不能随意改变设置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这几条端口定义就行了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2
sbit LCD1602_E= P0^5;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