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换LED大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03):
去年刚买的雷霆王侧倾三轮车,原大灯泡是内置LED的,在水泥路面上亮度还行,到了柏油路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行车最重要的是安全,我认为大灯是给自己照明和提醒对面行车看到你,不至于碰到你,所以想换两个更大功率的LED,下图是原大灯泡
雷霆王是双灯,所以用了两只这样的LED,网上查了和我这个灯座一样的图片,自己也糊涂了,不确定是H4还是9005,9006,9007,所以没办法买灯,下面是我的电动车原大灯座,

    换大功率的,我的想法是把原车这个白色的灯座剪掉,换成网上热卖的那种大功率远近光的灯泡,需要买哪个型号的,

网友A:
得看尺寸能否装入原灯罩内,感觉白光 LED 比卤素灯的刺眼多了,如能在会车时自动转换远/近灯光最好

网友B:
三条线,应该是变色或者可以调亮度的灯。根据这个,然后再量下等整体的大小。还有电压,瓦数。。不然买回来装上要么直接闪灭。要么就是发热大,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条线,应该是变色或者可以调亮度的灯。根据这个,然后再量下等整体的大小。还有电压,瓦数。。不然买回来 ...

买H1还是H4还是9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尺寸能否装入原灯罩内,感觉白光 LED 比卤素灯的刺眼多了,如能在会车时自动转换远/近灯光最好

原车LED灯泡可以远近光切换 的,你没有好好看啊

网友C:
直接买一个外接led灯,有一个亮又省电,如果感觉难看的话可以买内置的led灯,挺便宜的,超级亮

网友D:
没LED驱动?

网友E:
看清尺寸,不然装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车LED灯泡可以远近光切换 的,你没有好好看啊

那倒不是,装入超高亮白光 LED 车灯却在会车时从不主动变换远/近光灯的司机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风险不是下降而上升了

网友B:
。。不知道那些乱糟糟的型号。如果是按照现有灯座买,就量一下灯头直径,灯珠到安装点的位置(为了灯碗聚焦),然后就是两爪,一爪大一爪小(避免装反用),再有就是远近灯效果。如果灯座也换掉,那么:三线远近光,正远光、正近光、公共端。只要买到的灯也是这样的接线就行。然后安装尺寸就和原来一样了。只要这样弄,管它什么型号,只要符合这些规格尺寸、接线就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是,装入超高亮白光 LED 车灯却在会车时从不主动变换远/近光灯的司机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风险 ...

都是带远近光切换的,单光的不要,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些乱糟糟的型号。如果是按照现有灯座买,就量一下灯头直径,灯珠到安装点的位置(为了灯碗聚焦) ...

就是因为不知道型号啊,我是要连灯座一起换的,不是换灯泡,买来和灯碗不配,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一个外接led灯,有一个亮又省电,如果感觉难看的话可以买内置的led灯,挺便宜的,超级亮

外接的基本上都是聚光的,不好,骑车还是铺路的光好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带远近光切换的,单光的不要,明白不

明白,只是说司机开车习惯不同而已

网友B:
         用游标卡下你的灯碗的安装口的大小,然后量下原装等的灯珠到安装位的距离。联系商家给你参数。这俩参数能对上,灯碗的安装口的安装方式要一样或者兼容(比如你的灯座就是直接两个卡口旋转扣到灯碗上的)。然后灯光适合,控制线相同就行了。当然,线的长度要记得,不然买回来嫌不够长还要接就有点伤了。

网友F:
看图你这个灯座和卡口的样子 像是P21双尾的 你淘宝看看P21灯泡的尾口图片对比一下吧 H4不是这样 是插脚

如果是P21的 这么小的灯泡还双光 还要大功率 够呛

另外 LED色温都偏高 要降低色温才能照的清楚 这和功率不是必然关系 人眼对高色温敏感但高色温的光线波长短 传递中容易被折射和反射 反而是3000K左右的低色温好 虽然看着不那么亮可是各种路况和天候都照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你这个灯座和卡口的样子 像是P21双尾的 你淘宝看看P21灯泡的尾口图片对比一下吧 H4不是这样 是插脚

...

兄弟,你妹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连灯座一起换,不是换可以插进灯座的灯泡

楼主:
好可惜,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我的意思,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