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设计的半导体制冷系统程序(含PID较正)

楼主(2019-05-03):
设计要求:
1.利用4*4矩阵键盘进行温度任意设定
2.利用PID控制实现PWM控制,驱动H桥电路,使制冷片工作
3.利用18b20显示系统实时温度值
4.利用1cd1602进行键盘输入值显示,时间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njian.h"
#include "160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anjian.c"
#include "1602.c"
#include "18b20.c"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COM         0
#define LCD_DAT  1

#define  tpwnsum  (5000)
#define  THR1  (-tpwnsum)
#define  THR0 (-50000)
/***********************************/
uint T = 0;
/************************************/

float idata temp,key,sum=0,anjian=0;
char e=0;

sbit pwm=P3^6;

void T_1()          //T1初始化
{
         EA=1;
        TMOD|=0x10;
        ET1=1;
        TH1=THR1/256;
        TL1=THR1%256;
        TR1=1;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for(j=112;j>0;j--);
}
void T_0()                   //T0初始化
{
        TMOD=0X01;
        EA=1;
        TR0=1;
        ET0=1;
        TH0=THR0/256;
        TL0=THR0%256;
}

void main(void)
{
        uchar k;
        uchar i=0,j=0,flag=0;
        float x=0,y=0,w=0;
        Delay1ms(10);
        anjian=000;

        T_0();
        T_1();
        LCD_Initial();
        GotoXY(0,0);
        Print("shuru:");
        GotoXY(1,0);
        Print("sc:     C");
        while(1)
        {

                k=key1();
                if(((k>=0)&&(k<=10)))
                {
                        if(k==10)
                         {
                                if(i!=0)
                                if(flag==0)
                                {
                                        GotoXY(0,6+i);
                                        LCD_WRITE('.',LCD_DAT);
                                        flag=1;
                                        i++;
                                }
                         }
                        else
                        {
                                lcd_word(0x86+i,k);
                                if(flag==0)
                                        x=x*10+k;
                                else
                                {
                                        y=y*10+k;
                                        j++;
                                }
                                i++;
                        }
                }
                if(k==15)
                {
                        w=x+y/pow(10,j);
                        anjian=w;i=0,j=0;
                         x=0,y=0,w=0;
                        flag=0;
                        GotoXY(0,6);
                        Print("        ");
                }
                disp(0x8b,anjian);
                disp(0xc3,temp);
  }
}

  /* PID较正*/
float idata e0,e1,e2;
int   kp=1,ki=200,kd=1;
float U;
float D;
unsigned int Higt;
unsigned int low;
void T0down() interrupt 1                   //T0中断
{
        TH0=THR0/256;
        TL0=THR0%256;
        temp=readtemp()/10.0;
        e2=e1;          //e2=e1;e1=e0         顺序不能换过来,不然往下看三行,有详细解析
        e1=e0;
        e0=anjian-temp;
        U=kp*(e0-e1)+ki*e0+kd*(e0-2*e1+e2);                   //如果上面的e2=e1;e1=e0换成         e1=e0;        e2=e1 ,则u=ki*e0 ,对kp和kd木有关系了,PID算法不准确
        //且是增量型PID算法

        if(anjian>=temp)
        {
                TR1=0;                                                   //关中断
                pwm=0;
        }
        else
        {
           D=abs(U)/100.0;
           if(D>0.95)D=0.95;
           if(D<0.05)D=0.05;
           Higt=D*tpwnsum;
……………………

网友A:
注释再多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