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用c51的单片机驱动LCD12864,LCD12232等自带中文字库的液晶显示不了三

楼主(2019-05-03):
求解:为什么用c51的单片机驱动LCD12864,LCD12232等自带中文字库的液晶显示不了“三”字,用STM32的单片机就可以,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跟用什么单片机没关系,只要能符合液晶屏的各项技术要求都能显示

网友B:
查询字库码值,还有写命令与写数据函数,初始化程序没有问题基本不会出问题

网友C:
有一些是少这些字码,不过可自建字库,自建字库是必须掌握的功夫,会了可做自己想作的任何字,效果也炫酷!

网友D:
听说是keil的问题。

楼主(2019-07-06):
引用 网友A:
跟用什么单片机没关系,只要能符合液晶屏的各项技术要求都能显示

你肯定没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询字库码值,还有写命令与写数据函数,初始化程序没有问题基本不会出问题

你也肯定没有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是keil的问题。

有可能

网友A:
问题是没看到楼主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