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四相双轴光源追踪装置源程序

楼主(2019-05-03):
实现功能;
光源追踪
装置图:

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
//模块类型:包含外部文件
//功能描述:
//说        明:
//*************************************************
#include "stc15f2kxx.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
//模块类型:自定义
//功能描述:
//说        明: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32;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光敏电阻AD比较灵敏度
#define                                SunValue                                1200   //更改数值,可调节灵敏度,以适应强弱光

#define                                Step                                        1           //调节步数 舵机转动的精度

#define                                DelayTime                                8           //等待时间 舵机转动的速度

u32 data Result_ADC[5] = {0};
u8 PWM_DATA_X = 240;
u8 PWM_DATA_Y = 240;
u8 CheckStep = 0;

//*************************************************
//模块类型:内部函数声明
//功能描述:
//说        明:
//************************************************
void UartIni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u8 dat);
u32 GetADCResult(u8 ch);
void Delay(u16 n);
void ShowResult(u8 ch);

//*************************************************
//函 数 名:u32 GetADCResult(u8 ch)
//输        入:AD通道号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读取光敏电阻阻值
//*************************************************
u32 GetADCResult(u8 ch)
{
        u16 buf;
        float ADC_Voltage;
        u32 ResValue;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buf = ADC_RES;
        buf = (buf << 8) | ADC_RESL;

        ADC_Voltage = (buf * 5.0) / 1024.0;                                                //ADC转换结果计算
        if((5.0 - ADC_Voltage) > 0)
        {
                ResValue = (ADC_Voltage * 10000) / (5.0 - ADC_Voltage);        //计算光敏电阻阻值
        }
        return ResValue;                                                                                 //返回光敏电阻阻值
}

//*************************************************
//函 数 名:void InitADC(void)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ADC初始化
//*************************************************
void InitADC(void)
{
        P1ASF = 0xf0;                                                                 //设置P1口为AD口
        CLK_DIV |= 0x20;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
//函 数 名:void Write_ADC_Buf(void)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ADC结果存储
//*************************************************
void Write_ADC_Buf(void)
{
        Result_ADC[1] = GetADCResult(4);                                                 //读取四个光敏电阻阻值
        Result_ADC[2] = GetADCResult(5);
        Result_ADC[3] = GetADCResult(6);
        Result_ADC[4] = GetADCResult(7);
}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
//函 数 名:void Delay(u16 n)
//输        入:延时值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16 n)
{
        u16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
//函 数 名:void TIM0_Init(void)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定时器0初始化 作为PWM基准
//*************************************************
void TIM0_Init(void)                //78微秒的周期隌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传统8051的12倍,1T就是指不分频,传统8051的始终是1T/12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重载模式
        TL0 = 0xA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差值64673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函 数 名:void PWM_Init(void)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PWM初始化
//*************************************************
void PWM_Init(void)
{
        ACC = P_SW1;//即AUXR1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设置输出引脚
        P_SW1 = ACC;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16位寄存器
        CH = 0;//高8位
        CMOD = 0x04;                                         //设置PCA时钟源为定时器0的溢出脉冲并且禁止PCA定时器cf位溢出中断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PCA_PWM0是一个pwm寄存器
        CCAP0H = CCAP0L = 245;                         //PWM0的占空比,0模块的比较的计数值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8位PWM模式,允许比较并允许输出p1.1

        PCA_PWM1 = 0x00;                                 //PCA模块1工作于8位PWM
        CCAP1H = CCAP1L = 245;                         //PWM1的占空比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8位PWM模式        ,允许比较,允许输出p1.0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位于CCON寄存器,控制pca工作与否
}

//*************************************************
//函 数 名:void SG90_Control(void)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SG90舵机控制
//*************************************************

void SG90_Control(void)
{
        Write_ADC_Buf();                                                                                                //读光敏电阻并做相应计算
        switch(CheckStep)
        {
                //上下右旋转
                case 0:
                        if((Result_ADC[1] > Result_ADC[3])&&PWM_DATA_Y !=249)
                        {
                                if((Result_ADC[1] - Result_ADC[3]) > SunValue)
                                {
                                        CheckStep = 7;//上 左右转动
                                }
                                else
                                {

                                        CheckStep = 1;//
                                }
                        }
                        else
                        {
                                CheckStep = 1;
                        }
                        break;
                case 1:
                        if((Result_ADC[3] > Result_ADC[1])&&PWM_DATA_Y !=224)
                        {
                                if((Result_ADC[3] - Result_ADC[1]) > SunValue)
                                {
                                        CheckStep = 6;//Y--
                                }
                                else
                                {
                                        CheckStep = 2;
                                }
                        }
                        else
                        {
                                CheckStep = 2;
                        }
                        break;
                case 2://左右旋转
                        if((Result_ADC[2] > Result_ADC[4])&&PWM_DATA_X !=224)
                        {
                                if((Result_ADC[2] - Result_ADC[4]) > SunValue)
                                {
                                        CheckStep = 4;//X--
                                }
                                else
                                {
                                        CheckStep = 3;
                                }
                        }
                        else
                        {
                                CheckStep = 3;
                        }
                        break;
                case 3:
                        if((Result_ADC[4] > Result_ADC[2])&&PWM_DATA_X !=249)
                        {
                                if((Result_ADC[4] - Result_ADC[2]) > SunValue)
                                {
                                        CheckStep = 5;//X++
                                }
                                else
                                {
                                        CheckStep = 0;
                                }
                        }
                        else
                        {
                                CheckStep = 0;
                        }
                        break;
                case 4:
                        if(Result_ADC[1]-Result_ADC[3]>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24)
                        {
                                PWM_DATA_X = 224;
                        }
                        if(PWM_DATA_Y > 249)
                        {
                                PWM_DATA_Y = 249;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
                        if(Result_ADC[3]-Result_ADC[1]>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24)
                        {
                                PWM_DATA_X = 224;
                        }

                        if(PWM_DATA_Y < 224)
                        {
                                PWM_DATA_Y = 224;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if((labs(Result_ADC[1]-Result_ADC[3]))<=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24)
                        {
                                PWM_DATA_X = 224;
                        }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CheckStep = 2;
                        break;
                case 5:
                        if(Result_ADC[1]-Result_ADC[3]>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49)
                        {
                                PWM_DATA_X = 249;
                        }
                        if(PWM_DATA_Y > 249)
                        {
                                PWM_DATA_Y = 249;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
                        if(Result_ADC[3]-Result_ADC[1]>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49)
                        {
                                PWM_DATA_X = 249;
                        }

                        if(PWM_DATA_Y < 224)
                        {
                                PWM_DATA_Y = 224;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if((labs(Result_ADC[1]-Result_ADC[3]))<=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49)
                        {
                                PWM_DATA_X = 249;
                        }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CheckStep = 3;
                        break;
                case 6:
                        if(Result_ADC[2]>Result_ADC[4]>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Y < 224)
                        {
                                PWM_DATA_Y = 224;
                        }
                        if(PWM_DATA_X < 224)
                        {
                                PWM_DATA_X = 224;
                        }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
                        //*************************
                        if(Result_ADC[4]-Result_ADC[2]>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49)
                        {
                                PWM_DATA_X = 249;
                        }

                        if(PWM_DATA_Y < 224)
                        {
                                PWM_DATA_Y = 224;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
                        if((labs(Result_ADC[2]-Result_ADC[4]))<=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if(PWM_DATA_Y < 224)
                        {
                                PWM_DATA_Y = 224;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
                //*****************************
                        CheckStep = 1;
                        break;
                case 7:
                        if(Result_ADC[2]-Result_ADC[4]>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Y >= 249)
                        {
                                PWM_DATA_Y = 249;
                        }
                        if(PWM_DATA_X <= 224)
                        {
                                PWM_DATA_X = 224;
                        }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
                        //**************
                        if(Result_ADC[4]-Result_ADC[2]>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PWM_DATA_X += Step;
                        if(PWM_DATA_X > 249)
                        {
                                PWM_DATA_X = 249;
                        }

                        if(PWM_DATA_Y > 249)
                        {
                                PWM_DATA_Y = 249;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CCAP0H = CCAP0L = PWM_DATA_X;
                        }

                        //$
                        if((labs(Result_ADC[2]-Result_ADC[4]))<=SunValue)
                        {
                        Delay(DelayTime);
                        PWM_DATA_Y += Step;
                        if(PWM_DATA_Y > 249)
                        {
                                PWM_DATA_Y = 249;
                        }
                        CCAP1H = CCAP1L = PWM_DATA_Y;
                }
                //***************
                        CheckStep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 数 名:void main(void)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能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用于测试,可删除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PWM_Init();                                                        //初始化PWM
        while(1)
        {
                SG90_Control();                                        //舵机控制
        }
}
***************************************************************************************

网友A:
有视频吗,看一下效果

网友B(2020-05-13):
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C:
谢谢分享 很好的创意

网友D(2021-02-22):
请问下,这个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E(2022-09-21):
提供一个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