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 头文件从<REG51.H>改成<STC15F2K60S2.H>,程序怎么改

楼主(2019-05-03):
#include <REGX51.H>#include "LCD1602.H"#include "KeyBoard4x4.h"#include "EEPROM.h"#include "Timer0.h"sbit      RELAY     = P3^7;                                                     //--- 定义的继电器引脚 ---struct STRUCT_TIMER LockKeyBoardTimer,RelayTimer;//========================================================================================================//--- 定义与密码相关结构体变量 ---struct STRUCT_PASSWORD{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ErrCnt;  unsigned char Pointer;  unsigned char Buffer[6];  unsigned char OldBuffer[6];  unsigned char NewBuffer[6];};struct STRUCT_PASSWORD Password;//========================================================================================================//--- main()主程序区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i,KeyValue;    LCD_Init();                                                                   // --- 初始化1602液晶模块 ---  LCD_PutChar(0,0,'A');  LCD_PutString(0,0," Input Password ");  T0_Init();  EA = 1;    for(i=0;i<sizeof(Password.OldBuffer);i++)    Password.OldBuffer[i] = IAPReadByte(i);  while(1)    {      if(0 == RELAY)        {          if(0 == RelayTimer.Enable)RELAY = 1;                                  //--- 继电器动作时间到,则恢复原位 ---        }            if(Password.ErrCnt > 2)                                                   //--- 密码输错三次,锁键盘 ---        {          if(0 == LockKeyBoardTimer.Enable)Password.ErrCnt = 0;                 //--- 锁键盘时间到,解锁 ---        }      else        {          KeyValue = KeyBoard4x4_Scan();          if(KeyValue < 16)                                                     //--- 识别出有效的按键 ---            {              if(KeyValue < 10)                                                 //--- 当前按键是数字“0~9”键 ---                {                  if(Password.Pointer < sizeof(Password.Buffer))                //--- 若输入的密码少于指定的长度 ---                    {                      LCD_PutChar(1,Password.Pointer + 5,'*');                  //--- 显示“*” ---                      if(2 == Password.Status)                        Password.NewBuffer[Password.Pointer] = KeyValue;                      Password.Buffer[Password.Pointer ++] = KeyValue;          //--- 装入密码输入缓冲区 ---                    }                }              else if(11 == KeyValue)                                           //--- 当前按键是“B”键,用于修改密码 ---                {                  LCD_PutString(0,0,"  Old Password  ");                        //--- 显示输入旧密码 ---                  LCD_PutString(1,0,"                ");                        //--- 清显示区域 ---                  Password.Pointer = 0;                  Password.Status = 1;                }              else if(14 == KeyValue)                                           //--- 当前按键是“*”键 ---                {                  LCD_PutString(1,0,"                ");                        //--- 清显示区域 ---                  Password.Pointer = 0;                }                                                               //--- 清密码输入计数变量 ---              else if(15 == KeyValue)                                           //--- 当前按键是“#”键 ---               {                  switch(Password.Status)                    {                      case 0:                                                   //--- 密码输入状态 ---                      case 1:                        if(Password.Pointer < sizeof(Password.Buffer))          //--- 输入的密码长度不够 ---                          {                            LCD_Put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 显示密码错误信息 ---                            if(++ Password.ErrCnt > 2)                          //--- 若超过3次 ---                              {                                LockKeyBoardTimer.Interval = 60000;             //--- 置锁键盘时间为1分钟 ---                                LockKeyBoardTimer.Enable = 1;                              }                          }                        else                          {                            for(i=0;i<sizeof(Password.Buffer);i++)              //--- 密码比较 ---                              {                               if(Password.Buffer[i] != Password.OldBuffer[i])  //--- 若不正确,则退出下面的比较 ---                                 {                                   i = sizeof(Password.Buffer) + 2;                                 }                              }                            if(i > sizeof(Password.Buffer))                              {                               LCD_Put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 显示密码错误信息 ---                               if(++ Password.ErrCnt > 2)                       //--- 若超过3次 ---                                 {                                   LockKeyBoardTimer.Interval = 60000;          //--- 置锁键盘时间为1分钟 ---                                   LockKeyBoardTimer.Enable = 1;                                 }                              }                            else                              {                                LCD_PutString(1,0," Password Right ");          //--- 显示密码输入正确信息 ---                                Password.ErrCnt = 0;                                if(0 == Password.Status)RELAY = 0;              //--- 发出打开动作 ---                                else if(1 == Password.Status)                                  {                                    LCD_PutString(0,0,"  New Password  ");      //--- 显示输入旧密码 ---                                    LCD_PutString(1,0,"                ");      //--- 清显示区域 ---                                    Password.Pointer = 0;                                    Password.Status = 2;                                  }                                if(0 == Password.Status)                                  {                                    RelayTimer.Interval = 60000;                                    RelayTimer.Enable = 1;                                  }                              }                          }                        break;                      case 2:                                                   //--- 输入新密码状态 ---                        LCD_PutString(0,0,"  Input Again   ");                  //--- 显示输入旧密码 ---                        LCD_PutString(1,0,"                ");                  //--- 清显示区域 ---                        Password.Pointer = 0;                        Password.Status = 3;                        break;                      case 3:                                                   //--- 比较两次输入的密码正确性 ---                        for(i=0;i<sizeof(Password.Buffer);i++)                  //--- 密码比较 ---                          {                           if(Password.Buffer[i] != Password.NewBuffer[i])      //--- 若不正确,则退出下面的比较 ---                             {                               i = sizeof(Password.Buffer) + 2;                             }                          }                        if(i > sizeof(Password.Buffer))                          {                            LCD_PutString(1,0," Compare Error  ");              //--- 显示密码比较错误信息 ---                            Password.Status = 0;                                //--- 回到原始状态 ---                          }                        else                          {                            LCD_PutString(1,0," Compare Right  ");              //--- 显示密码比较正确信息 ---                            for(i=0;i<sizeof(Password.NewBuffer);i++)           //--- 将新密码写入EEPROM ---                              IAPProgramByte(i,Password.NewBuffer[i]);                            for(i=0;i<sizeof(Password.OldBuffer);i++)                              Password.OldBuffer[i] = IAPReadByte(i);                            DelaymS(250);                            LCD_PutString(0,0," Input Password ");                            LCD_PutString(1,0,"                ");              //--- 清显示区域 ---                            Password.Pointer = 0;                            Password.Status = 0;                                //--- 回到原始状态 ---                          }                        break;                    }               }            }        }    }}

网友A:
楼主先编辑排版后再上传,这样杂乱无章的没那个耐心看

网友B: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
这个程序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Board4x4.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Timer0.h"
发上来

网友C:
IAP15F2k60S2单片机的头文件能够替代51单片机的头文件,功能比51单片机强,速度比51单片机快大概12倍,所以只要重新修正延时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