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内部flash读写实例

楼主(2019-05-03):
纵观全论坛没有此例程,特此奉上,仅供参考,第一次发帖,就不上传图了,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flash_S.h"

int main(void)
{
        u8 i,t;
        u8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KEY_Init();

        FLASH_Configuration(1);
        printf("\r\n****V0.3****\r\n");//插入换行
        while(1)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t)
                {
                        switch(t)
                        {
                                case 1:        //控制蜂鸣器4
                                printf("1\r\n");
                                        break;
                                case 2:        //控制LED0翻转3
                                        printf("读取中。。。。。");
                                FLASH_ReadMoreCHAR(0x0100, FLASH_RDBUFF, 6);                //读取指定页面0x0800F800的数据//这里的数据长度是指的int的长度
                                printf("%s\r\n",FLASH_RDBUFF);
                                printf("读取成功。。。。。");

                                        break;
                                case 3:        //控制LED1翻转        2
                                        printf("写入中。。。。。");
                                        FLASH_WriteMoreCHAR(0x0100, "xiaohe", 6);
                                printf("写入成功。。。。。");

                                        break;

                        }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i=0;i<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i]);//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我测还活着\r\n");

                        }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delay_ms(10);
                }
        }
}

网友A(2019-07-16):
下载测试试下

网友B(2020-06-01):
读部出来,程序有问题

网友C(2020-07-02):
程序有问题

楼主(2020-11-10):
引用 网友B:
读部出来,程序有问题

不可能吧,C8T6啊串口PA2 PA3

网友D:
下载中,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