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一个带存储一功能的秒表,现在程序有点问题,可以正常计... 求帮助

楼主(2019-05-03):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 //短暂延时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void stop(); //停止信号
void respons();         //应答
void init();   //初始化 两条线都拉高
void write_byte(u8);        //写一个字节
u8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带带返回值的函数
void write_add(u8,u8);//写入 指定地址 数据
u8 read_add(u8);                //读出  指定地址 数据
u8 fanye=0;         //定义外部中断1 存数次数标志位,翻页次数
u8 gg=0;                //定义存第几数 ,翻到第几个数
u16 cc=0;                  //定义定时器0溢出次数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nt0=P3^2; //外部中断0,端口
sbit int1=P3^3; //外部中断1,端口
  sbit  scl=P1^3;         //时钟线
  sbit  sda=P1^4;         //数据线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ssec,sec,min;
u8 DisplayData[8];
u8 qc=0;                 //定义长按外部中断0 取出保存的数
u8 zant=0;          //暂停开始标志位,外部中断0控制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延时********************************/
void delayms(u16 x)   //延时函数
{
  u16 p,q;
  for(p=x;p>0;p--)
        for(q=110;q>0;q--);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1]=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sec%10];
        DisplayData[4]=smgduan[sec/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min%10];
        DisplayData[7]=smgduan[min/10];
}
/*******************外部中断0*******************/
void wbzd0()interrupt 0
{
   u8 p=0;    //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
   delayms(20); //消抖
   if(int0==0)
   {
          while(!int0&&p<250)        //最多按25秒
              {        p++;
                        delayms(100);}
     if(p>15)        //长按2秒 调出数据,
           {
                qc=1;           //主程序开始 读eeprom数据
                TR0=0;          //停止定时器工作
                }
          else                // 低于两秒
     {
       zant=~zant;
       TR0=zant;        //来回反转实现定时器0的启停
      }
        }
}
void wbzd1()interrupt 2
  {
   delayms(20); //消抖
   if(int1==0)
   {
           fanye=1;   //主程序进入存数据,后跳出,直到下次按键按下
         gg++;           //用于判断存数据位,和读数据位,在不同的位置实现的功能不同
         if(gg==5)
            {gg=1;}
         while(!int1);        //按键不松,程序不往下执行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八位自动装填
{
    cc++;
   if(cc>=400)         //0.1秒到来
        {
         cc=0;
         ssec++;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T0=1;                //外部0低电平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1=1;                //外部1低电平触发
            EX1=1;                //开外部中断1

            ET0=1;                //开定时器0
            EA=1;                // 开总中断

           IP=0x04;        //外部1优先
                 datapros();
                DigDisplay();
        /**************************按键处理*************************/
if(fanye==1)                  //存数据 判断外部中断1是否按下
           {
                switch(gg)                  //通过gg的值“按第几下”,存到不同的位置
                  {
                   case 1:
                   init();
           write_add(0x01,DisplayData[0]);
           init();
           write_add(0x02,DisplayData[1]);
                   init();
           write_add(0x03,DisplayData[2]);
                   init();
           write_add(0x04,DisplayData[3]);
                   init();
           write_add(0x05,DisplayData[4]);
                   init();
           write_add(0x06,DisplayData[5]);
                          break;
                  /* case 2:
                   init();
           write_add(0x03,num0);
           init();
           write_add(0x04,num1);
                          break;
                   case 3:
                   init();
           write_add(0x05,num0);
           init();
           write_add(0x06,num1);
                          break;
                   case 4:
                   init();
           write_add(0x07,num0);
           init();
           write_add(0x08,num1);
                          break;  */
                  }
                   fanye=0;                 //退出存数,直到下次外部中断1到来
           }

           if(qc==1)                //判断外部中断0长按键 开始读存进EEPROM的数据
           {
                   while(1)
                 {
                        switch(gg)          //通过判断外部中断1,按键次数gg实现翻页功能
                        {                          //因为又进入到现在这个大循环 所以外部中断1中的
                         case 1:          //fanye=1;不能在返回上面控制 存第几个数据了,相当与无用
                         init();
             DisplayData[0]=read_add(0x01);
                         init();
             DisplayData[1]=read_add(0x02);
                         init();
             DisplayData[2]=read_add(0x03);
                         init();
             DisplayData[3]=read_add(0x04);
                         init();
             DisplayData[4]=read_add(0x05);
                         init();
             DisplayData[5]=read_add(0x06);

                                          break;
                         /*case 2:
                         init();
             num0=read_add(0x03);
                         init();
             num1=read_add(0x04);
                                         break;
                         case 3:
                         init();
             num0=read_add(0x05);
                         init();
             num1=read_add(0x06);
                                          break;
                         case 4:
                         init();
             num0=read_add(0x07);
                         init();
             num1=read_add(0x08);
                                           break; */
                        }
                         /*mb[0]=num1%10;           //秒表个位
                               mb[1]=num1/10;           //秒表十位
                           mb[2]=num0;  */
                    //display(num0,num1);                  //程序将在此一直判断gg,实现翻页,显示存的数据
                }                                          //若想再次计数,按下单片机的RST复位键,程序重头执行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
/*void delay2()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2();
  scl=1;
  delay2();
  sda=0;
  delay2();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2();
  scl=1;
  delay2();
  sda=1;
  delay2();
}

void respons()         //应答
{
  u8 i;
  scl=1;
  delay2();
  while((sda==1)&&(i<250))        //防止一直没有收到应答,程序停止
        {i++;}
  scl=0;
  delay2();
}

void init()   //初始化 两条线都拉高
{
   sda=1;
   delay2();
   scl=1;
   delayms(1); //加延时,否则用不了
}

  void write_byte(u8 date)        //写一个字节
{
  u8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2();
          sda=CY; //最高位移入PSW寄存器中CY位中
          delay2(); //将CY中的值赋给sda
          scl=1;
          delay2();
         }
          scl=0;
         delay2();
         sda=1;
         delay2();
}

u8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带带返回值的函数
{
  u8 i,k;
  scl=0;
  delay2();
  sda=1;
  delay2();
   for(i=0;i<8;i++)
   {
         scl=1;
         delay2();
         k=(k<<1)|sda;        //将K左移一位后与sda进行或运算,
         scl=0;                        //依次把8个位放入一个字节中来完成接收
         delay2();
        }
        return k;                  //返回值为k
}

  void write_add(u8 address,u8 date)         //写入 指定地址 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接下来为写操作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送入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date);        //写入数据
   respons();
   stop();
    delayms(1);         //加延时,否则用不了
  }

  u8 read_add(u8 address)                                //读出  指定地址 数据
  {
        u8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接下来为写操作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送入地址 ,下面读数据的地址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接下来为读操作 存储器发送数据
   respons();
   date=read_byte();         //把SDA数据线上的数据用date存
   stop();
   return date;
   delayms(1);        //加延时,
  }

网友A:
楼主,请问要帮助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