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连接电机不转的问题,供电正常降压模块也正常

楼主:
普通减速电机正反转,连接l298n,驱动板供电正常降压模块也正常,电机就是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各位大佬求解

#include<reg51.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
{
        IN1=1;
        IN2=1;
        while(1)
        {
                IN1=1;
                IN2=0;
                Delay10ms(300);

                IN1=1;
                IN2=1;
                Delay10ms(5);

                IN1=0;
                IN2=1;
                Delay10ms(300);

                IN1=1;
                IN2=1;
                Delay10ms(5);
        }
        }

网友A(2019-05-03):
通过电压表发现输出端也就是连接电机的地方电压为零这是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解决,各位大佬求解

网友B:
启动电流太大,你的供电跟不上,建议用双电源。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启动电流不够,启动不起来,换个大的电源吧。

网友C:
注意:

  L298N供电的5V如果是用另外电源供电的话,(即不是和单片机的电源共用),那么需要将单片机的GND和模块上的GND连接在一起,只有这样单片机上过来的逻辑信号才有个参考0点。此点非常重要,请大家注意。

----摘自资料,仅做参考。

网友D:
还有一个EN端你没有控制

网友E:
看来电机的个头不小,会不会是运行电流太大超出了电源模块的最大保护电流而电源保护了,测一下电源模块还有电压输出吗,再就是5楼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