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是8050的npn,电流放大如何计算?

楼主(2019-05-03):
如图所示,三极管是8050的npn,然后想请问这样的电流放大电路的电流公式是什么?

网友A:
8050的共发射极接法电流放大倍数β通常在50~300。楼主的接法是不妥的。LED应该串联一个1~5K限流电阻接于8050的集电极,8050的发射极直接接GND。在这个电路中8050工作于开关状态,一般不考虑β问题,只要be电流足以使三极管饱和导通就行。

网友B:
你这种接法三极管无法充分饱和,应选用pnp三极管比较好。

网友C:
模拟电路里面才考虑放大问题,要求工作在线性区域。数字电路不用考虑,工作在放大区域反而是个问题。对于开关电路,只需要在b级给一个足够大的信号驱动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的共发射极接法电流放大倍数β通常在50~300。楼主的接法是不妥的。LED应该串联一个1~5K限流电阻接于805 ...

但我这样接,电路能用,这样可以吗,那这样应该怎么算放大倍数?

网友D:
你是想计算基极限流电阻?

网友E:
这样的接法明显不妥,假设LED导通压降2.5v,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导通压降0.6v,p2.2脚输出高电位5v时,基极电流达(5-0.6-2.6)/1=1.8(ma),一般三极管电流放大倍率数佰倍,发射极电流基本接近集电极电流,所以LED电流不受控,对三极管和LED的安全都不利。正确的接法应该是三极管发射极接地,LED串限流电阻后接入VCC,这样三极管工作可处于开关状态。

网友F:
应该问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计算基极限流电阻?

?我是想要计算放大倍数

网友G:
大家谈的都没的谈到楼主要表达的意思上,首先楼主要观察电流放大问题,而就他单片机的案例 能来看,输出引脚应该是AD信号了。既然是AD信号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共集电极电路来了。当然还会要调整一些参数才能达到理想的放大状态,期待楼主的坚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要计算放大倍数

照你的原图只能实测其放大倍数,基极电流Ib=Vr2/r2,集电极把表直接串入集电极回路得Ic,从而得到β=Ic/Ib。因集电极和发射极回路都没有线性元件,无法计算Ic或Ie,何况如果三极管已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时β=Ic/Ib已没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问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怎么算

实际上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已失控无法计算,因为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H:
无法计算

楼主:
那这样是错的吗可是我的等他也能亮哦

网友I:
Ie=Ib+Ib*β         Ib=Ur2/R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你的原图只能实测其放大倍数,基极电流Ib=Vr2/r2,集电极把表直接串入集电极回路得Ic,从而得到β=Ic/ ...

怎么从图就能判断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J:
就这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有那么多事呢?
1.你电路是错的,能亮而不烧坏元件只是你运气好
2.在你这已经是错误我电路上求出这电路的电流放大倍数,一点意义也没有.
3.你的基础太差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4.7楼的的计算方法只是理论上的,公式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5V电源的单片机是不能输出5.00V的,如果是COMS型的单片机,最多只能是4.95V
你这个电路并没有说明单片机的IO输出设定,所以,很有可能是弱上拉输出
问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这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有那么多事呢?
1.你电路是错的,能亮而不烧坏元件只是你运气好
2.在你这已经是错误 ...

我就是有问题不理解才发帖问的不是,我又不是分享贴
再说我基础差,我不是在问我的错误点吗
我只是因为效果能实现,但电路感觉有问题才问的谢谢
不想帮忙那就不要点进来看弱智问题啊
你是很厉害,我不懂怎么了

网友K(2019-12-13):
把led放在集电极的上面,和vcc连接,led

网友K:
led和vcc连接,串个电阻,led工作电压要低不少,5v也能用但是发热也会烧坏。放大倍数用万用表量一下,或者大约算一下,led电压3v左右电流是15ma左右、当开关用范围差不多就行

网友L:
你的这个电路既不能计算出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也没有实际意义,因为LED的正向压降会有限公司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而基极电流又会影响LED的正向电流从而影响LED的正向压降,互为影响,所以,你无法计算出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计算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可以直接测量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然后再测量出集电极电流就可以了。集电极不能有限流电阻或者限流电阻不会影响集电极电流的增大,也就是三极管此时不能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M:
万用表可以直接测,不用算

网友N:
可以仿真试试,也许动动手你理解的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