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液晶显示单片机程序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模块名称:DS1302
模块功能: RTC
硬件接线:无。
注意事项:(1) DS1302的SPI接口用到了P3.4、P3.5、P3.6,若程序运行有问题查
                          硬件问题时可以从这三个引脚复用部分查起
                  (2) DS1302的初始化时间是随便给的,之所以给23.59.50,是为了在10
                            秒后即可看到24.59.59到00.00.00的跳变。
                  (3) DS1302寄存器读写的函数编写时要注意时序和LSB这2个要点。
**********************************************************************/

/*
**********************************************************************
*                         头文件包含
**********************************************************************
*/
#include "ds1302.h"

/*
**********************************************************************
*                         本地全局变量
**********************************************************************
*/
// 以下为DS1302相关定义
sbit DSIO = P1^0;                 // DS1302的SPI接口IO线,输入输出都走这里
sbit CE   = P1^1;                // chip enable,读写ds1302前要使能,读写完要禁止
sbit SCLK = P1^2;                   // serial clock,串行时钟线

extern u8 gTime[7];                // 定义在mian.c中,用来存储DS1302中7个时间的BCD码值
extern u8 gDigValue[8];                // 定义在main.c中,用LCD2864上显示的8个数值
extern u8 YTD[];
extern u8 week[];

// DS1302内部时间寄存器地址常量定义,这些地址值可查DS1302数据手册获取
u8 code DS1302_READ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读地址
u8 code DS1302_WRITE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写地址

/*
**********************************************************************
*                         内部函数原型声明
**********************************************************************
*/
static void Ds1302WriteReg(u8 addr, u8 dat);
static u8 Ds1302ReadReg(u8 addr);
static void Ds1302WriteTime(void);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Reg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中地址为addr的寄存器写入数值dat
* 参数列表       : addr - 待写入数值的寄存器地址
                                   dat  - 待写入addr寄存器的数值
* 函数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Ds1302WriteReg(u8 addr, u8 dat)
{
        u8 i = 0;

        CE = 0;
        _nop_();                                // 空指令,延时

        SCLK = 0;                                // 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CE = 1;                                 // CE拉高以使能对DS1302的读写权限
        _nop_();

        for (i=0; i<8; i++)                // 循环逐位发送addr的8个bit,注意低位在前
        {
                DSIO = addr & 0x01;        // 数据从LSB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 发完后addr右移一位原来的次低位变成新的低位
                SCLK = 1;                        // 拉高SCLK制造一个上升沿,通知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 延时等待DS1302读取DSIO线上的1位数据

                SCLK = 0;                        // 读完后,拉低SCLK为下一个位的传输做准备
                _nop_();
        }
                                                        // 循环结束后1字节的寄存器地址传给DS1302
        for (i=0; i<8; i++)                // 循环写入8位数据,注意低位在前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                        //制造上升沿通知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 循环结束后1字节值成功传给DS1302

        CE = 0;                                        // 写入完毕拉低CE以禁止对DS1302的读写,防止意外改写事故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Reg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中地址为addr的寄存器写入数值dat
* 参数列表       : addr - 待读出的寄存器的地址
* 函数输出             : 读出的寄存器addr的数值
*********************************************************************/
static u8 Ds1302ReadReg(u8 addr)
{
        u8 i = 0, dat = 0, dat1 = 0;

        CE = 0;                                                          // CE设置为初始状态
        _nop_();

        SCLK = 0;                                                // SCLK设置为初始状态
        _nop_();

        CE = 1;                                                        // 拉高CE使能对DS1302的寄存器读写权限
        _nop_();

        for (i=0; i<8; i++)                                // 循环发送8bit寄存器地址值
        {
                DSIO = addr & 0x01;                        // DS1302的SPI接口从LSB开始发送
                addr >>= 1;

                SCLK = 1;                                        // 制造上升沿,DS1302在上升沿完成读取动作
                _nop_();

                SCLK = 0;                                        // 拉低SCLK为下个bit发送做准备
                _nop_();
        }

        for (i=0; i<8; i++)                                // 循环读取8bit寄存器值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CE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Time
* 函数功能                 : 将全局变量gTime中的时间写入DS1302中以重置DS1302时间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Ds1302WriteTime(void)
{
        u8 i = 0;

        Ds1302WriteReg(0x8E,0x00);                 // 禁用WP以获取写时间寄存器的权限
        for (i=0; i<7; i++)                         // 依次写入7个时间,顺序依次:秒分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Reg(DS1302_WRITE_ADDR[i],gTime[i]);
        }
        Ds1302WriteReg(0x8E,0x80);                 // 使能WP以禁止对时间寄存器的读写,防止意外改写事故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Time
* 函数功能                 : 以给定的初始时间来重置DS1302时间值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Time(void)
{
        // 先给个初始化时间
        gTime[0] = 0x50;        // 初始化时间,秒,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1] = 0x59;        // 初始化时间,分,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2] = 0x23;        // 初始化时间,时,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3] = 0x31;        // 初始化时间,日,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4] = 0x12;        // 初始化时间,月,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5] = 0x07;        // 初始化时间,周,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6] = 0x18;        // 初始化时间,年,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以2000为基数
        // 将给定时间写入DS1302内部时间寄存器以完成初始化
        Ds1302WriteTime();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出DS1302内部时间放入全局变量gTime中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void)
{
        u8 i = 0;

        for (i=0; i<7; i++)//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秒分时日月周年
        {
                gTime[i] = Ds1302ReadReg(DS1302_READ_ADDR[i]);
        }
}
/*********************************************************************
* 函 数 名       : UpdateDigValue
* 函数功能                 : 显示时间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UpdateDigValue(void)
{
        Ds1302ReadTime();                  // 从DS1302读取时间存入gTime中

        gDigValue[0] = ((gTime[2] >> 4) & 0x0f)+48;                // Hour的高4位
        gDigValue[1] = ((gTime[2] >> 0) & 0x0f)+48;                // Hour的低4位
        gDigValue[2] = ':';                                                                // 分隔符

        gDigValue[3] = ((gTime[1] >> 4) & 0x0f)+48;                // Minute的高4位
        gDigValue[4] = ((gTime[1] >> 0) & 0x0f)+48;                // Minute的低4位
        gDigValue[5] = ':';                                                                // 分隔符

        gDigValue[6] = ((gTime[0] >> 4) & 0x0f)+48;                // Second的高4位
        gDigValue[7] = ((gTime[0] >> 0) & 0x0f)+48;                // Second的低4位

}
/*********************************************************************
* 函 数 名       : DisplayD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年月日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Day(void)
{
          Ds1302ReadTime();                  // 从DS1302读取时间存入gTime中

        YTD[2] = ((gTime[6] >> 4) & 0x0f)+48;                // Hour的高4位
        YTD[3] = ((gTime[6] >> 0) & 0x0f)+48;                // Hour的低4位
        YTD[6] = ((gTime[4] >> 4) & 0x0f)+48;                // Minute的高4位
        YTD[7] = ((gTime[4] >> 0) & 0x0f)+48;                // Minute的低4位
        YTD[10] = ((gTime[3] >> 4) & 0x0f)+48;                // Second的高4位
        YTD[11] = ((gTime[3] >> 0) & 0x0f)+48;                // Second的低4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