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啊,找了半天原因都没找到

楼主:
自己尝试写的旋转led的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5;j++);
      }
    //a??????????
uchar num_a[]={0x24,0x24,0x25,0x7F,0xC4,0x44,0x00,0x7C,0x44,0x44,0x44,0x44,0x44,0x7C,0x00,0x00,/*????????*/
    0x00,0x00,0x3F,0x20,0x20,0x20,0x28,0xA8,0x6A,0x29,0x2A,0x2C,0x28,0x20,0x20,0x00,/*????????*/
    0x04,0x0C,0x35,0xC6,0x04,0x18,0x10,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10,0x00,/*????????*/
    0x08,0x08,0x0B,0xFF,0x09,0x08,0x02,0x0C,0xF0,0x13,0x10,0x10,0x10,0x1F,0x00,0x00,/*?????????*/
    0x02,0x02,0x42,0x33,0x00,0x02,0x05,0x79,0x41,0x41,0x41,0x79,0x05,0x04,0x04,0x00, /*????????*/
...
     };
     //b??????°???
uchar num_b[]={0x10,0x60,0x80,0xFF,0x80,0x60,0x02,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82,0x00,/*????°???*/
    0x02,0x0C,0xF0,0x00,0x80,0x80,0x80,0x82,0x81,0xFE,0x80,0x80,0x80,0xA0,0xC0,0x00,/*????°???*/
    0x44,0xE6,0x44,0x48,0x48,0x48,0x00,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00,0x00,/*????°???*/
    0x20,0xC0,0x00,0xFF,0x00,0xC0,0x00,0x30,0xD0,0x10,0x52,0x39,0x02,0xFC,0x00,0x00, /*?????°???*/
    0x00,0x00,0x00,0xFC,0x09,0x11,0x02,0xC2,0x34,0x08,0x14,0x62,0x82,0x01,0x01,0x00, /*????°???*/
...
     };
uchar num_c[]={0x00,0x00,0x0F,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0F,0x00,0x00,0x00,/*?е??????*/
      0x00,0x3F,0x04,0x24,0x15,0xFF,0x15,0x24,0x00,0x3F,0x22,0x22,0x23,0x42,0x02,0x00,/*????????*/
      0x00,0x00,0x44,0x4C,0x54,0x65,0x45,0x46,0x84,0x88,0x90,0x81,0x80,0x00,0x00,0x00,/*????????*/
      0x04,0x0C,0x35,0xC6,0x0C,0x00,0x11,0x13,0x15,0x99,0x71,0x11,0x15,0x13,0x11,0x00,/*????????*/
      };
uchar num_d[]={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е??°???*/
               0x00,0xFC,0x44,0x84,0x04,0xF4,0x04,0xC5,0x06,0xF8,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42,0x44,0xC8,0xD0,0x42,0x41,0x7E,0x40,0x40,0x50,0x48,0xC4,0x62,0x00,0x00,/*????°???*/
      0x44,0xE6,0x44,0x48,0x48,0x01,0x02,0x0C,0xF0,0x00,0x00,0xFC,0x02,0x02,0x8E,0x00,/*????°???*/

      };
uint i=0;
uint k=0;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ж???????????????
   {
   display();
   }
void display()
{
k++;
if(k<200)
display_1();
else if(k<400)
display_2();
else if(k<600)
display_3();
}
void display_1()
{
  P0=0x00;
  P1=0x00;
  p2=0x00;
  P4^5=0;
} //???
void display_2()
{
   uint m;
   for(m=0;m<192;m++)
   {
       P0=~num_a[16*(m/16)+16-(m%16)];
    p1=~num_b[16*(m/16)+16-(m%16)];
    p2=oxff;
       P4^5=1;
    delay(30);
   }
}  //???????????
void display_3()
{  uint l;
     for(l=0;l<192;l++)
   {
       P0=~num_c[16*((l+i)/16)+16-((l+i)%16)%192];
    p1=~num_d[16*((l+i)/16)+16-((l+i)%16)%192];
    p2=oxff;
       P4^5=1;
    delay(30);
   }
   i++;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4^5=1;
EA=1;//允许中断
  IT0=1;//int0中断
  EX0=1;
}

网友A(2019-05-04):
main里最后加一个死循环while(1);

网友A:
还有P是大写,你很多dispplay有很多小写

网友A: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5;j++);
      }
    //a??????????
uchar num_a[]={0x24,0x24,0x25,0x7F,0xC4,0x44,0x00,0x7C,0x44,0x44,0x44,0x44,0x44,0x7C,0x00,0x00,/*????????*/
    0x00,0x00,0x3F,0x20,0x20,0x20,0x28,0xA8,0x6A,0x29,0x2A,0x2C,0x28,0x20,0x20,0x00,/*????????*/
    0x04,0x0C,0x35,0xC6,0x04,0x18,0x10,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10,0x00,/*????????*/
    0x08,0x08,0x0B,0xFF,0x09,0x08,0x02,0x0C,0xF0,0x13,0x10,0x10,0x10,0x1F,0x00,0x00,/*?????????*/
    0x02,0x02,0x42,0x33,0x00,0x02,0x05,0x79,0x41,0x41,0x41,0x79,0x05,0x04,0x04,0x00, /*????????*/
...
     };
     //b??????°???
uchar num_b[]={0x10,0x60,0x80,0xFF,0x80,0x60,0x02,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82,0x00,/*????°???*/
    0x02,0x0C,0xF0,0x00,0x80,0x80,0x80,0x82,0x81,0xFE,0x80,0x80,0x80,0xA0,0xC0,0x00,/*????°???*/
    0x44,0xE6,0x44,0x48,0x48,0x48,0x00,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00,0x00,/*????°???*/
    0x20,0xC0,0x00,0xFF,0x00,0xC0,0x00,0x30,0xD0,0x10,0x52,0x39,0x02,0xFC,0x00,0x00, /*?????°???*/
    0x00,0x00,0x00,0xFC,0x09,0x11,0x02,0xC2,0x34,0x08,0x14,0x62,0x82,0x01,0x01,0x00, /*????°???*/
...
     };
uchar num_c[]={0x00,0x00,0x0F,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0F,0x00,0x00,0x00,/*?е??????*/
      0x00,0x3F,0x04,0x24,0x15,0xFF,0x15,0x24,0x00,0x3F,0x22,0x22,0x23,0x42,0x02,0x00,/*????????*/
      0x00,0x00,0x44,0x4C,0x54,0x65,0x45,0x46,0x84,0x88,0x90,0x81,0x80,0x00,0x00,0x00,/*????????*/
      0x04,0x0C,0x35,0xC6,0x0C,0x00,0x11,0x13,0x15,0x99,0x71,0x11,0x15,0x13,0x11,0x00,/*????????*/
      };
uchar num_d[]={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е??°???*/
               0x00,0xFC,0x44,0x84,0x04,0xF4,0x04,0xC5,0x06,0xF8,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42,0x44,0xC8,0xD0,0x42,0x41,0x7E,0x40,0x40,0x50,0x48,0xC4,0x62,0x00,0x00,/*????°???*/
      0x44,0xE6,0x44,0x48,0x48,0x01,0x02,0x0C,0xF0,0x00,0x00,0xFC,0x02,0x02,0x8E,0x00,/*????°???*/

      };
uint i=0;
uint k=0;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ж???????????????
   {
   display();
   }
void display()
{
k++;
if(k<200)
display_1();
else if(k<400)
display_2();
else if(k<600)
display_3();
}
void display_1()
{
  P0=0x00;
  P1=0x00;
  P2=0x00;
  P4^5=0;
} //???
void display_2()
{
   uint m;
   for(m=0;m<192;m++)
   {
       P0=~num_a[16*(m/16)+16-(m%16)];
    P1=~num_b[16*(m/16)+16-(m%16)];
    P2=oxff;
       P4^5=1;
    delay(30);
   }
}  //???????????
void display_3()
{  uint l;
     for(l=0;l<192;l++)
   {
       P0=~num_c[16*((l+i)/16)+16-((l+i)%16)%192];
    P1=~num_d[16*((l+i)/16)+16-((l+i)%16)%192];
    P2=oxff;
       P4^5=1;
    delay(30);
   }
   i++;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4^5=1;
EA=1;//允许中断
  IT0=1;//int0中断
  EX0=1;
  while(1);
}
//你这块芯片是电平触发中断,对这个芯片没有查询过,51系列是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B: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45=P4^5;

//a??????????
uchar num_a[]={0x24,0x24,0x25,0x7F,0xC4,0x44,0x00,0x7C,0x44,0x44,0x44,0x44,0x44,0x7C,0x00,0x00,/*????????*/
        0x00,0x00,0x3F,0x20,0x20,0x20,0x28,0xA8,0x6A,0x29,0x2A,0x2C,0x28,0x20,0x20,0x00,/*????????*/
        0x04,0x0C,0x35,0xC6,0x04,0x18,0x10,0x12,0x12,0x12,0xFE,0x12,0x12,0x12,0x10,0x00,/*????????*/
        0x08,0x08,0x0B,0xFF,0x09,0x08,0x02,0x0C,0xF0,0x13,0x10,0x10,0x10,0x1F,0x00,0x00,/*?????????*/
        0x02,0x02,0x42,0x33,0x00,0x02,0x05,0x79,0x41,0x41,0x41,0x79,0x05,0x04,0x04,0x00, /*????????*/
...
};
//b??????°???
uchar num_b[]={0x10,0x60,0x80,0xFF,0x80,0x60,0x02,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82,0x00,/*????°???*/
        0x02,0x0C,0xF0,0x00,0x80,0x80,0x80,0x82,0x81,0xFE,0x80,0x80,0x80,0xA0,0xC0,0x00,/*????°???*/
        0x44,0xE6,0x44,0x48,0x48,0x48,0x00,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00,0x00,/*????°???*/
        0x20,0xC0,0x00,0xFF,0x00,0xC0,0x00,0x30,0xD0,0x10,0x52,0x39,0x02,0xFC,0x00,0x00, /*?????°???*/
        0x00,0x00,0x00,0xFC,0x09,0x11,0x02,0xC2,0x34,0x08,0x14,0x62,0x82,0x01,0x01,0x00, /*????°???*/
...
};
uchar num_c[]={0x00,0x00,0x0F,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0F,0x00,0x00,0x00,/*?е??????*/
        0x00,0x3F,0x04,0x24,0x15,0xFF,0x15,0x24,0x00,0x3F,0x22,0x22,0x23,0x42,0x02,0x00,/*????????*/
        0x00,0x00,0x44,0x4C,0x54,0x65,0x45,0x46,0x84,0x88,0x90,0x81,0x80,0x00,0x00,0x00,/*????????*/
        0x04,0x0C,0x35,0xC6,0x0C,0x00,0x11,0x13,0x15,0x99,0x71,0x11,0x15,0x13,0x11,0x00,/*????????*/
};
uchar num_d[]={0x00,0x00,0xF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F0,0x00,0x00,0x00,/*?е??°???*/
        0x00,0xFC,0x44,0x84,0x04,0xF4,0x04,0xC5,0x06,0xF8,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42,0x44,0xC8,0xD0,0x42,0x41,0x7E,0x40,0x40,0x50,0x48,0xC4,0x62,0x00,0x00,/*????°???*/
        0x44,0xE6,0x44,0x48,0x48,0x01,0x02,0x0C,0xF0,0x00,0x00,0xFC,0x02,0x02,0x8E,0x00,/*????°???*/

};
uint i=0;
uint k=0;
void delay(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5;j++);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ж???????????????
{
        display();
}
void display()
{
        k++;
        if(k<200)
        display_1();
        else if(k<400)
        display_2();
        else if(k<600)
        display_3();
}
void display_1()
{
        P0=0x00;
        P1=0x00;
        P2=0x00;  //p2=0x00;
        p45=0; //P4^5=0;  不允许
} //???
void display_2()
{
        uint m;
        for(m=0;m<192;m++)
        {
                P0=~num_a[16*(m/16)+16-(m%16)];
                P1=~num_b[16*(m/16)+16-(m%16)]; //p1=~num_b[16*(m/16)+16-(m%16)];
                P2=0xff; //p2=oxff;
                p45=1; //P4^5=1;  不允许
                delay(30);
        }
}  //???????????
void display_3()
{  uint l;
        for(l=0;l<192;l++)
        {
                P0=~num_c[16*((l+i)/16)+16-((l+i)%16)%192];
                P1=~num_d[16*((l+i)/16)+16-((l+i)%16)%192];
                P2=0xff; //p2=oxff;
                p45=1; //P4^5=1;  不允许
                delay(30);
        }
        i++;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45=1; //P4^5=1; 不允许
        EA=1;//允许中断
        IT0=1;//int0中断
        EX0=1;
    while(1); //main里最后加一个死循环while(1);
}

网友C:
数组最后一个逗号去掉(大括号前面的),这个子程序void delay(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5;j++);
       }

最后少个大括号

网友C:
修改过的程序也没有完全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