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这个单片机的最小模块有什么问题吗?电脑不识别

楼主(2019-05-04):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插上以后电脑不识别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插上以后电脑不识别
和电脑连接以后电脑不识别

楼主:
与电脑连接以后不识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不识别什么 ,CH340?

网友B:
你确定CH340或PL2303与单片机连接正确?或单片机型号选择正确?

网友C:
.只有安装它的驱动后电脑才能识别

网友D:
我感觉你CH340那块有问题,你电脑怎么连到CH340的?

网友E:
电脑不识别,装了CH340驱动了吗

网友F:
你那个CH340是自带协议的吗

网友G:
仔细的 找了半天没发现RESET电路……,难道不需要上电复位吗?

网友H:
CH340/7 8引脚晶振的谐振电容明显不对哦

网友I:
你的复位电路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与电脑连接以后不识别,不知道为什么

的确没有说清楚是,不识别CH340接口还是不识别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