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f103驱动lcd1602显示adc采集的电压(仿真图+程序)

楼主(2019-05-04):
proteus仿真原理图

proteus仿真原理图

lcd1602代码:
#include "bsp-lcd1602.h"

void LCD1602_GPIO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LCD1602_CLK,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LCD1602_GPIOStruct;
        LCD1602_GPIO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CD1602_GPIO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LCD1602_GPIOStruct.GPIO_Pin =  LCD1602_E | LCD1602_RS | LCD1602_RW ;
        GPIO_Init(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GPIOStruct);
        LCD1602_GPIO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LCD1602_GPIOStruct.GPIO_Pin =   DB0 |  DB1 | DB2 |DB3 |  DB4 | DB5|
                                                                                                   DB6 |  DB7 ;     //设置为开漏输出
        GPIO_Init(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GPIOStruct);
}

void LCD1602_WaitReady(void) //检测忙状态
{
        uint8_t sta;

        GPIOB->ODR =0x00FF;
        RSO(0);
        RWO(1);
        EO(1);
        SysTick_Delay_Us(1);
        do{
                sta=GPIO_ReadInputDataBit(LCD1602_GPIO_PORT,GPIO_Pin_7);
                EO(0);
        }while(sta);
}

void LCD1602_WriteCmd(uint8_t cmd) //写指令
{
        LCD1602_WaitReady();
        RSO(0);
        RWO(0);
        EO(0);
        SysTick_Delay_Us(1);
        EO(1);
        LCD1602_GPIO_PORT->ODR &= (cmd|0xFF00);
        EO(0);
        SysTick_Delay_Us(400);
}

void LCD1602_WriteDat(uint8_t dat) //写数据
{
        LCD1602_WaitReady();
        RSO(1);
        RWO(0);
        SysTick_Delay_Us(30);
        EO(1);
        LCD1602_GPIO_PORT->ODR &=(dat|0xFF00);
        EO(0);
        SysTick_Delay_Us(400);
}

void LCD1602_SetCursor(uint8_t x, uint8_t y)
{
    uint8_t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1602_WriteCmd(addr|0x80);  //设置RAM地址
}

void LCD1602_Show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uint8_t len)
{
    LCD1602_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1602_WriteDat(*str++);
    }
}

//??1???
//x,y :????
//num:??(0~99)
//-----------------------------*/
void LCD_ShowNum(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num)
{

            LCD1602_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LCD_ShowChar(x,y,num+'0');

}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dat)
{

            LCD1602_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LCD1602_WriteDat(dat);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GPIO_Config();   //开启GPIO口
    LCD1602_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1602_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1602_WriteCmd(0x01);  //清屏
}

adc采集源代码:
#include "adc.h"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为什么没有配置这个????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ADC结构体变量//注意在一个语句快内变量的声明要放在可执行语句的前面,否则出错,因此要放在ADC1_GPIO_Config();前面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ADC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控制转换,不使用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转换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转换通道为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1选择信道14,音序等级1,采样时间55.5个周期
//  ADC_DMACmd(ADC1, ENABLE);//使能ADC1模块DMA
  ADC_Cmd(ADC1, ENABLE);//使能ADC1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复位).ADC1校准寄存器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ADC1校准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完成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软件开始转换
}

全部资料:

注意这个仿真只能在Proteus8.8运行,经过测试高版本和低版本都不行,数据直接显示0:

网友A(2021-11-05):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不显示啊

你得用Proteus8.8版本来打开,打开以后要双击单片机,选择hex文件:..\STM32程序\Project\Objects\LWl-F103.hex,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我打开后的效果

网友C(2019-05-06):
好东西,谢谢高手分享,谢谢。 貌似只能用Proteus 8.8才能成功

网友D:
很好的东西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正好要做一个ADC转换,看下能不能借用

网友E:
楼主是大大的好人,如果自己折腾挺费劲,站在楼主的肩膀上,就轻松多了。

网友F(2019-08-25):
我正在做一个ADC转换,折腾一天了,看下能不能借用

网友G:
好贴,正需要的

网友H:
很好的东西

网友I(2019-11-30):
多谢分享,很好的例子。lcd和ad采集一块练习

网友J:
只显示两行方块

网友J:
可以给我举列一下吗

网友K(2020-01-02):
高手!例子很好啊!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运行一小段时间就停在那里不运行了,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K:
好东西谢谢分享!但是为什么运行一小段时间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L: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
可以试试ADC和proteus

网友N(2020-02-15):
楼主太棒了,真诚感谢分享!

网友O:
非常有用!!刚好急用!调试了两天没结果,今天发现这个帖子,感谢分享

网友O:
请问为什么ADC校准不了呢?在Proteus仿真中,为什么去掉校准程序就可以仿真呢???

网友P:
谢谢,对小白很有用

网友P:
谢谢共享,也想proteus仿真一下stm32的ADC,老出问题,参考一下。

网友Q(2020-03-31):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网友R:
666,大兄弟是天使吗,布置的作业是在离谱,啥也不知道就让仿真ADC并用中断以及用LCD显示出来,哎

网友S: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T:
请问proteus是什么版本?居然有stm32f103R6 !

网友U:
程序好像有问题

网友V:
非常需要这些资料,目前正在学习proteus仿真

网友W:
这两个都是写在main.c的么

网友W:
r6的程序可以套用到c8上么

网友X:
楼主的电压采集,每次都要重新载入才可以显示当前电压。建议在主函数的最后,加一个delay_ms(500);亲测有效

网友Y:
程序 显示不了咋回事

网友Z(2020-05-09):
这个可以用,电压值随着电位器的变动而改变。真是太好了!

网友AA:
为啥我现在在51黑上下载的都打不开啊,仿真和程序都打不开

网友AB:
太好了,感谢

网友AC:
请问一下有没有显示DAC值的仿真

网友AD:
感谢分享,最近在用proteus做stm32仿真

网友AE(2020-06-11):
谢谢!非常好,正想用F103做的交流电压表,参考一下。

网友AF:
引用 网友T:
请问proteus是什么版本?居然有stm32f103R6 !

8.9吧。我用的8.9里面有

网友AG: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stm32的各个设置步骤吗 加个联系方式也行

网友AH:
赞,小白的我仿真一直出问题

网友AI(2020-07-25):
为什么采集到的电压不准?

网友AJ:
下载跑了一下,仿真可以运行。正好最近要用到,感谢!

网友AK:
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AL(2020-10-13):
proteus 仿真ADC是不是还有点问题,调节电位器有时只能电压往下调才能正确显示,有时又没有反应。

网友AM:
bsp tick是什么东西

网友AN:
顺带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AO(2020-11-20):
我仿出来不行,借鉴一下!

网友AP(2021-02-13):
楼主,有寄存器版本吗?我现在有个寄存器版的输出SPWM,这个库函数版本可以和寄存器版本混着用吗?在一个主函数里。

网友AQ:
stm32自带AD吗

网友AR:
请问软件版本是哪个?  ,我这边 打开不了

网友V(2021-05-17):
谢谢,以前好用,为什么又好用呢

网友AS:
为什么我复制过来,是0.0V

网友AT(2021-08-05):
自己仿真的采集回来一直是0v 不知道哪里出来问题。准备下楼主的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AU(2021-10-07):
为啥我直接下载下来仿真不显示呢

网友B:
楼主,我的不显示啊

网友AS(2021-11-18):
我下载后,运行LCD上无任何显示,这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S:
我用的是PROTEUS8.10

网友AV:
引用 网友AS:
我下载后,运行LCD上无任何显示,这是哪里设置不对?

我也是,这个程序我发现有问题。

网友AW(2022-04-01):
博主,请问为什么不校准呢?校准为啥一直会卡在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这里呢?

网友AX(2022-05-11):
proteus8.9能打开吗

网友AX:
ADC在proteus仿真不能校准,去掉校准就可以

网友AY:
好资料,这几天正好在学习adc

网友AQ(2022-09-22):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电压采集,每次都要重新载入才可以显示当前电压。建议在主函数的最后,加一个delay_ms(500);亲测有效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下载了LCD啥也不显示。。。

网友AQ: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下载了LCD啥也不显示。。。

网友AZ:
8.13proteus仿真还是0

网友A:
引用 网友AZ:
8.13proteus仿真还是0

他这个是老版本做的 ,你要用8.8版本 看我发的图 2楼

网友BA(2023-05-09):
为什么我的一直显示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