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第一次上电数据错误,单片机复制之后正常?

楼主(2019-05-04):
为什么esp8266第一次上电数据总是不对,只有单片机复位之后才对,程序仔细检查了是没有错误的。用串口调试助手把发送的AT命令测试了一遍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和单片机通信直接上电后数据不对。请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你的代码也不发,原理图也不发,让大家猜扪嘛, 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建议你从控制引脚查起,用万用表测量该管脚的电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