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9833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程序

楼主(2019-05-04):
STC89C51控制AD9833产生正弦波,频率可调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BITB 0x08000
sbit fsync=P1^4;//引脚定义
sbit sdata=P1^6;//引脚定义
sbit sclk=P1^2;

#define DDS_SCLK_UP sclk=1                 //串行时钟 上升
#define DDS_SLCK_DOWN sclk=0        //
#define DDS_SDATA_UP sdata=1        //串行数据 上升
#define DDS_SDATA_DOWN sdata=0        //
#define DDS_FSYNC_UP  fsync=1        //控制输入 上升
#define DDS_FSYNC-DOWN fsync=0        //

unsigned int Config_Data[B];

void delay2us(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void writeDDS2Byte(unsigned int config)    //写入两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DS_SLCK_DOWN;
                _nop_();
                DDS_FSYNC_UP;
                _nop_();
                DDS_SLCK_up;
                delay2us(1);
                DDS_FSYNC_DOWN;
                _nop_();
                for(i=0;i<16;i++)
                {
                        if(config&0x8000) DDS_SDATA_UP;

                        else DDS_SDATA_DOWN;
                        delay2us(1);
                        DDS_SLCK_DOWN;
                        delay2us(1);
                        DDS_SLCK_up;
                        config<=0;

                }
                DDS_FSYNC_UP;
                _nop_();
                DDS_SLCK_DOWN;
                delay2us(100);

}

//波形发生器
//入口参数:频率:Freq(=12000000)
//形状:0(正弦波),1(三角波),2(方波)
//默认:Fmclk=25MHz,0移相,方波不分频

void waveGennerrate(unsigned long Freq,unsigned char Shape)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k;
        if(Freq>12000000) Freq=12000000;
        switch(Shape)
        {
                case 0: Config_Data[0]=0x2108;        //正弦波
                                Config_Data[7]=0x2008;
                                break;

                case 1: Config_Data[0]=0x210A;        //三角波
                                Config_Data[7]=0x200A;
                                break;

                case 2: Config_Data[0]=0x2128;        //方波
                                Config_Data[7]=0x2028;
                                break;

                default: Config_Data[0]=0x2108;        //正弦波
                                Config_Data[7]=0x2008;

        }

        temp=Freq*13.4217728;//temp=Freq*(0x10000000/20000000);
        Config_Data[1]=temp&0x3fff;
        Config_Data[3]=Config_Data[1];
        Config_Data[2]=(temp&0xfffC000)>>14;
        Config_Data[4]=Config_Data[2];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4000;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4000;
        Config_Data[3]=Config_Data[3]|0x8000;
        Config_Data[4]=Config_Data[4]|0x8000;
        Config_Data[5]=0xC000;
        Config_Data[6]=0xE000;

        for(k=0;k<8;k++)
        {
                writeDDS2Byte(Config_Data[k]);
        }

        /*for(;;){
        writeDDS2Byte(oxc000);
        for(k=200;k;k--);
        writeDDS2Byte(oxc000|2047);
        for(k=200;k;k--);
        }*/

}

void DDS_2FSK(unsigned long freq1,unsigned long freq2,unsigned char shape)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k;
        if(freq1>12000000)  freq1(12000000);
        if(freq2>12000000)  freq2(12000000);

        switch(shape)
        {
                case 0: Config_Data[0]=0x2108;
                                Config_Data[7]=0x2008;
                                break;

                case 1: Config_Data[0]=0x210A;
                                Config_Data[7]=0x200A;
                                break;

                case 2: Config_Data[0]=0x2128;
                                Config_Data[7]=0x2028;
                                break;

                default: Config_Data[0]=0x2108;
                                Config_Data[7]=0x2008;

        }
        temp=Freq*13.4217728;//temp=Freq*(0x10000000/20000000);
        Config_Data[1]=temp&0x3fff;
        Config_Data[3]=Config_Data[1];
        Config_Data[2]=(temp&0xfffC000)>>14;
        Config_Data[4]=Config_Data[2];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4000;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4000;
        Config_Data[3]=Config_Data[3]|0x8000;
        Config_Data[4]=Config_Data[4]|0x8000;
        Config_Data[5]=0xC000;
        Config_Data[6]=0xE000;
……………………

楼主:
顶一个,良心之作!

网友A(2019-09-30):
从哪里识别复制了一段?很多地方都是错的。DDS_FSYNC_DOWN抄成了DDS_FSYNC-DOWN ,Config_Data[8]定义的长度为8,抄成了B。。但总的代码还是很值的借鉴的,大家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2020-10-17):
错误好多。。。。。

网友B:
错误好多,改都要改好久

网友C(2020-11-22):
引用 网友B:
错误好多,改都要改好久

改好了吗?麻烦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