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怎么在数据前面加序号? 求帮助

楼主(2019-05-04):
从计算机中发送一个数据,当单片机接收后,在这个数据前加上一序号然后连同此数据一起发送给计算机。求怎么在数据前面加序号

网友A:
1、了解一下串口通讯是怎么样将数据串出的,一次可以串多少个数据?
2、你想加的这个“序号”长什么样?
3、学会发送数据。

网友B:
用拼接一起发过去就行了都是一位一位发的

网友C:
单片机接收后数据后保存,再加上需要的序号,通过串口逐数据发出。

网友D:
你好,可以在要发送的数据前加一位字符作为序号

网友E:
最主要的是:启用通讯协议,把通讯协议制定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