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单片机程序里alt自加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9-05-04):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alt++;
        if(alt==3)
        {
                alt=0;
                if(((AD_Up<AD_Down)&&(AD_Down-AD_Up>10))||(!UP))//步进电机上转
                {
                        for(i=0;i<ydl;i++)
                        {
                                for(j=0;j<4;j++)
                                {
                                        P2=Motor_Up[j];
                                        Delay_ms(del);
                                }
                        }
                }

网友A:
假设你20ms中断一次,如果要求你每秒反转一次LED显示,你会如果做呢?

网友B:
定时器定的是50ms,alt计数是三次共150ms就做某个事情。

网友C:
中断/计数定时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