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出现的一个问题(BUG)

楼主(2019-05-04):
今天在画原理图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放入了-5V网络之后我的地网被自动并入了-5的网,两者本身无电气连接的关系,在生成PCB时它将我的地网全变成了-5V,导致我原来已经画好的地全成了-5V的网络,解决方法是把UDDATA PCB中GND TO -5V这一项去掉,但我对这个现象仍感觉很奇怪,是AD17之前存在的BUG吗?

楼主:
主贴的那个方法仍然会导致各种奇葩问题,后面真正解决的方法是把上图这个-5V先不添加更新PCB,然后在添加这个-5V更新就好了。鼓捣了半天虽然解决了但还是不明白产生的原因,原理图都没变都后来就能正常更新PCB了,感觉就是BUG吧。

网友A:
原理图上-5V和地短了

网友B:
-5V 和地画断路了,哪里是什么bug,

网友C:
明明是你自己画短路了,电容中间一根直线你看不到吗?

楼主(2019-06-03):
突然看到这个帖子,重新看了一遍电路的确是自己的失误造成了该错误并不是BUG,如果管理员看到的话也麻烦删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