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单片机的基极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9-05-04):
图中连接单片机的基极电阻的大小怎么得出来的?电阻连接的三极管集电极连接的四位共阳极数码管。网上查了电阻51R是51欧。

网友A:
基极电阻?开关状态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1~5KΩ 合适

楼主:
图上传后好像掉了,电阻是连在51单片机和一个pnp型三级管基极之间,三级管集电极连接数码管,发射极接地?我看图上那个电阻标的是51R,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如果是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的话,一般选择1K-10K之间,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基极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