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ds1302和ds18b20冲突?

楼主(2019-05-04):
搞得头大了!!!求求各路神仙指点!谢谢谢了!!!ds18b20单独出来做项目时显示正常。现在和ds1302一起就是,温度显示为0。咋搞???

卡卡截图_2019-05-04

网友A:
看不出单片机与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网友B:
ds1302读完后令RST仍为高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302读完后令RST仍为高电平就可以了

//rst=0;还是不行啊

网友C:
1、代码只有片段,还是截图
2、仿真也只是截图
3、这样没法完整去找问题
4、看我头像,可提供方案设计

网友D:
ds18b20是单总线器件,对时序要求非常高。简单的把两个程序复合在一起会互相干扰导致异常。给你一个例程参考。

网友E(2020-02-22):
引用 网友B:
ds1302读完后令RST仍为高电平就可以了

牛逼啊大哥

网友F:
老大怎么看出来楼主是把两个程序合并的呢?

网友G:
ds18b20与哪个时钟都可以不冲突,前提是你程序写的对。
不会写可以网上抄,太多的总有一款合用,想简单就搜索6线程序。

网友H(2022-02-27):
引用 网友B:
ds1302读完后令RST仍为高电平就可以了

牛b,谢谢大哥

网友I(2022-04-17):
谢谢楼上大哥,总的说就是要保证DS1302的EN口是高电平状态,不然DS18B20也不能使用。(可能是因为两个器件是同一家生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