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驱动16*64点阵需要放大电路吗?

楼主(2019-05-04):
元件:c52单片机  1只,74hc595 8个,74hc154  1个 ,共阴 3mm LED点阵8*8   16个
如果需要放大电路,该怎么连接呢?需要哪些元件?
以下是我的仿真图,请各位指教以下,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请指教

网友A:
你计算一下,同时全亮时,某个IO引脚上的电流是多少?再查单片机手册看这个引脚能不能提供出这么多的电流,不就有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一下,同时全亮时,某个IO引脚上的电流是多少?再查单片机手册看这个引脚能不能提供出这么多的电流, ...

请问,如果需要放大电路的话需要哪些元件,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一下,同时全亮时,某个IO引脚上的电流是多少?再查单片机手册看这个引脚能不能提供出这么多的电流, ...

还有件事,能向您请教一下如何将点阵的动态显示,改为静态显示,我想用按键控制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但是不会改程序......我有动态显示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一下,同时全亮时,某个IO引脚上的电流是多少?再查单片机手册看这个引脚能不能提供出这么多的电流, ...

大哥,可以加个QQ和你说吗?方便一些

网友B(2020-02-08):
行扫描我加了s8550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