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导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仿真

楼主:
lcd显示屏上显示的转速和电机下面显示的数字不符,他们有什么关系

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zheng=P1^0;                                        //电机正转控制键
sbit fan=P1^1;                                                //电机反转控制键
sbit add=P1^2;                                        //电机加速
sbit dec=P1^3;                                        //电机减速
sbit stop=P1^4;                                                //电机停止
sbit PWMZ=P2^0;                                                //电机正转PWM信号
sbit PWMF=P2^7;                                                //电机反转PWM信号
bit  run=0;                                                        //电机运行标志位,=1时电机运行,=0电机停止
bit  Z=0,F=0;                                                //电机正反标志位
unsigned char PWM=0xAF;                                //开机时速度为中间值
//unsigned char code  suduzhi[]={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速度等级数值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n;j++)
                for(i=0;i<125;i++);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21;
        TH0=0xFF;
        TL0=0x00;
        TH1=PWM;
        TL1=PWM;
        EA=1;
        ET0=1;
        ET1=1;
        EX0=1;
        IT0=1;
        PT0=1;                                        //定时中断优先
        PT1=1;
        PX0=0;
        PWMZ=0;                                        //开机时,电机不转动
        PWMF=0;
        while(1)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zheng==0)
        {
                TR0=1;
                Z=1;
                F=0;
                PWMF=0;
        }
        if(fan==0)
        {
                TR0=1;
                F=1;
                Z=0;
                PWMZ=0;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if(PWM<0xFF)                                        //定时初值加,脉宽加,速度加
                                PWM=PWM+8;
                        else
                                PWM=0xFF;
                }
                while(add==0);
        }
        if(dec==0)                                                        //定时初值减,脉宽减,速度减
        {
                delay(10);
                if(dec==0)
                {
                        if(PWM>0x1F)
                                PWM=PWM-8;
                        else
                                PWM=0x1F;
                }
                while(dec==0);
        }
        if(stop==0)
        {
                TR0=0;
                TR1=0;
                PWMZ=0;
                PWMF=0;
        }
        EX0=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R0=0;
        TR1=1;
        TH0=0xFF;
        TL0=0x00;
        TH1=PWM;
        TL1=PWM;
        TR1=1;
        PWMZ=0;
        PWMF=0;
        TR0=1;
}

网友A(2019-05-04):
电机下面转速那么慢为啥lcd上显示的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