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电子琴音码,0xD8,0xF7,//00440HZ 高八位低八位的真值是多少?

楼主(2019-05-04):
0xD8,0xF7,//00440HZ      高八位低八位的真值是多少?和注释的440何关系?请详解谢谢。

网友A:
标准高音A的频率F=440HZ,其对应的周期为:T=1/F=1/440=2272us
因此需要在单片机I/O端口输出周期为T=2272us的方波脉冲,也就是t=T/2=2272/2=1136us
也就是说,单片机上定时器的中断出发时间为1136us。如果单片机采用定时器为工作方式1,它以振荡器的十二分频信号为计数脉冲。设外接晶振的振荡器频率为f,则定时器的预置初始值有以下公式来确定:

Temp=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

TH=Temp/256
TL=Temp%256

SYSTEM_OSC = 22.1184MHz
TH=0xF7 TL=0xD8

楼主:
感谢老师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