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的问题,单片机的数据如何传给手机,电脑显示?

楼主(2019-05-04):
求问一下大佬们,有用过什么方案把单片机的数据如温湿度传给手机,电脑显示的吗,小弟目前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好

网友A:
传给手机可从网上下载一些蓝牙测试软件,然后单片机利用串口蓝牙与手机发送数据即可,电脑就更简单了,用串口调试助手,用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数据即打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好!类似的项目做过很多,通讯方式也有多种

1、和手机通讯,完成温度显示
  a、WIFI,一般采用 ESP8266
  b、蓝牙,HC05或HC06

2、和电脑通讯,完成温度显示
  a、WIFI,一般采用 ESP8266

  b、直接采用串口连接,CH340比较常用

3、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4、温度传感器是用的DS18B20吗?
5、需要显示几个温度值呢?
6、把详细需求说明一下,看我头像,可以做具体设计

网友C:
单片机+ESP8266(wifi)+手机APP

网友D:
你好,我做过一个项目,使用的是stm32f103加esp8266,在机智云物联网平台实现的,机智云上有来源app,只要通信搞定了,app没有过高要求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于mcu如何与机智云通信,可以在官网上看开发文档挺易懂的,还有他们的例程也是传输温度,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做过一个项目,使用的是stm32f103加esp8266,在机智云物联网平台实现的,机智云上有来源app,只要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