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抖动问题,转的非常慢

楼主(2019-05-04):
求助啊,用uln2003驱动,但是电机抖动,转的非常慢,抖动的也很厉害,大佬们看一下,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otor
sbit F1 = P3 ^ 0;
sbit F2 = P3 ^ 1;
sbit F3 = P3 ^ 2;
sbit F4 = P3 ^ 3;

unsigned char code FFW[8] = {0xf1, 0xf3, 0xf2, 0xf6, 0xf4, 0xfc, 0xf8, 0xf9}; //反转
unsigned char code FFZ[8] = {0xf9, 0xf8, 0xfc, 0xf4, 0xf6, 0xf2, 0xf3, 0xf1}; //正转
unsigned int  K;

/**********************************************************************
*                                                                     *
*                       步进电机驱动                                *
*                                                                     *
***********************************************************************/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j = 0; j < 12; j++)     //转1*n圈
    {

        for (i = 0; i < 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if(K == 1) P1 = FFW[i] & 0x1f; //取数据
            if(K == 2) P1 = FFZ[i] & 0x1f;
            delay(100);                   //调节转速
        }
    }
}

/******************************************************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 = 0; k < 80; k++)
        { }
    }
}

main()
{
    while(1)
    {
        K = 1;
        motor_ffw();
        K = 2;
        motor_ffw();

    }
}

网友A:
这货不单要看程序还要看所用的是啥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