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在定时闹钟的基础上加个功能,获取当前时间

楼主(2019-05-04):
出现如下错误,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要实现定时闹钟是要先读取到当前时间的吧
2、所以工作顺序是
   a、实时获取ds1302的时间
   b、和闹钟的时间做对比,开启闹钟
   c、闹钟开启后,延时关闭
3、可以看我头像,完成具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