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遥控小车设计[附发射接收程序]

楼主(2019-05-05):
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遥控小车设计
(附发射接收程序)
关于遥控小车,网上的资料很多,有蓝牙的、有WIFI的、有红外的、还有单片机+PT2262/PT2272编解码芯片的等等,动不动就上演智能小车的节奏,什么避障、什么循迹,讲半天云里雾里的,还不知道真正的遥控在哪里。如果只是需要小车进行简单的前后左右停止操作,需要那么麻烦吗?1.蓝牙版的需要手机APP和蓝牙接收模块(一般十几元,加运费的话也得二十了),另外遥控范围有限,一般在10米以内;2.WIFI版的,难到小车只在有网的地方跑吗?况且WIFI接收模块也不便宜吧;3.红外版的,遥控器只能对着小车遥控,又不是电视机(搁那一直不动),用红外遥控器的,不知道怎么想的;4.还有单片机+PT2262/PT2272编解码芯片的,这个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已经有单片机了,还要编解码芯片做什么呢?好了,话不多说,现在给大家来一款51单片机版(不需要编解码芯片)的无线遥控小车设计,电路原理图及实物照片如下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发射接收模块需要自己各接上17cm长的导线作为天线,小车电源的话用一节可充电的锂电池就好,容量最好大一点,小车跑的时间就能长一些,或者把以前不用的手机上的锂电池拆下来接上也可以!遥控器电源采用2节3V(2032的)钮扣电池就可以了。

以下是遥控小车程序代码:
/***************************************************************/
/*【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遥控小车设计】
/***************************************************************/
/*发射部分*/
#include"STC15F104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0=P3^5;//S4,停止
sbit K1=P3^4;//S5,前进
sbit K2=P3^1;//S2,后退
sbit K3=P3^2;//S1,左转
sbit K4=P3^0;//S3,右转
sbit TX=P3^3;

void delay_315()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110;j++);
}

void main()
{
        uchar i;
        bit dong=0;
        TMOD=0X01;                        //开定时器0中断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EX0=1;
        IT0=1;

        TX=0;
        while(1)
        {
                if(K0==0)                //发送指令0
                {
                        delay_315();
                        while(K0==0){ v0();v0();v0();m=0;while(m<40);}
                        }

                if(K1==0)                //发送指令1
                {
                        delay_315();
                        while(K1==0){ v0();v0();v1();m=0;while(m<40);}
                        }

                if(K2==0)
                {
                        delay_315();
                        while(K2==0){ v0();v1();v0();m=0;while(m<40);}
                dong=1;
                }

                if(K3==0)
                {
                        delay_315();
                        while(K3==0){ v0();v1();v1();m=0;while(m<40);}
                dong=1;
                }

                if(K4==0)
                {
                        delay_315();
                        while(K4==0){ v1();v0();v0();m=0;while(m<40);}
                dong=1;
                }

                if(dong==1)
                {
                        dong=0;
                        for(i=0;i<5;i++)
                        { v0();v0();v0();m=0;while(m<40);
                        delay_315(); }

                 }

        }

}
/*
void EXINT_0() interrupt 0
{
                delay_315();
                if(K7==0)                //发送指令1
                {

                delay_315();
                while(K7==0){v3();v2();v0();v0();v1();m=0;while(m<40);}
                delay_315();

        //                dong=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m++;
        TF0=0;
}

/***************************************************************/
/*【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遥控小车设计】
/***************************************************************/
/*接收部分*/
#include"STC15F104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X=P3^3;        //定义接收脚

sbit LED=P3^5;        //定义继电器端

sbit IN1=P3^0;        //电机驱动L
sbit IN2=P3^1;        //电机驱动L
sbit IN3=P3^2;        //电机驱动R
sbit IN4=P3^4;        //电机驱动R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a);

//小车动作函数
void run()//前进
{
        IN1=1;//左电机往前走
        IN2=0;

        IN3=1;//右电机往前走
        IN4=0;
}
void backrun()//后退
{
        IN1=0;//左电机往后走
        IN2=1;

        IN3=0;//右电机往后走
        IN4=1;
}
/*
void leftrun()//左前
{
        IN1=0;//左电机往后走
        IN2=0;

        IN3=1;//右电机往前走
        IN4=0;
}
void rightrun()//右前
{
        IN1=1;//左电机往前走
        IN2=0;

        IN3=0;//右电机往后走
        IN4=0;
}
*/
void lefturn()//左转
{
        IN1=0;//左电机往后走
        IN2=1;

        IN3=1;//右电机往前走
        IN4=0;
}
void righturn()//右转
{
        IN1=1;//左电机往前走
        IN2=0;

        IN3=0;//右电机往后走
        IN4=1;
}
void stop()//停止
{
        IN1=0;//左电机停止
        IN2=0;

        IN3=0;//右电机停止
        IN4=0;
}

uchar m,flag,x,y;
bit n;
//PCON2=0X00;
void main()
{
//        P3M1 = 0x00;
//    P3M1 = 0xFF;

        uchar a,b,c,p=0;   //定义存取的数据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开定时器0
        TL0=(65536-1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工作
        EX1=1;         //允许外部中断INT1
        IT1=1;         //外部中断INT1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p=0;
        x=0;
        LED=1;
        while(1)
        {
        if(n==1)
        {
p=a+b+c;
                                        x++;
                                        if(x==1)y=p;
//                                        delay10ms(1);
                                        if(x==2)
                                        {
                                                x=0;
                                                if(y==p)
                                                {
                                        //        P2=p;delay100ms(8); P2=0XFF;
                                                        switch(p)
                                                        {
                                                                case 0:stop();break;        //停止
                                                                case 1:run()break;
                                                                case 2:backrun();break;
                                                                case 3:lefturn();break;
                                                                case 4:righturn();break;
                                                //                case 5:lefturn();break;
                                                //                case 6:righturn();break;
                                                 //                case 7:LED = 1;delay100ms(1); break;
                                                                default:stop();LED = 1;break;
                                                        }
                                                }
                                        }
                                //        stop();LED = 1;
                                }

                        }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j,k;
    for(i=a;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m++;
  //  x++;

        TF0=0;
}

void INT_1() interrupt 2
{
        n=1;
}

网友A:
这也不是用的51啊

网友B(2019-06-13):
楼主 你好.你的程序翻译不通过啊

网友C(2022-04-04):
哥们,您这发射接收模块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D(2022-07-13):
谢谢分享,原理图好像不完整啊?请问有完整的图吗?包括发射接收的?

网友E:
大神,像 v0();这类,你在哪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