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6将PCB 5.0格式保存为4.0格式的时候报错,卡死问题

楼主(2019-05-05):
用Altium Designer16将PCB 5.0格式保存为4.0格式的时候报错,卡死.软件问题么?

网友A(2020-09-22):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理论上不会吧,只是打开然后保存为就可以;只是一些规格不能兼容,实际上用PROTEL 99SE打开文件是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我用的是AD 09版本转的!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通常卡死我直接强制结束进程重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