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6自由度机械臂调试程序,带LCD1602PWM显示

楼主(2019-05-05):
以前学习51的时候为了调试机械臂角度编写的程序,用在开发板上也比较方便,但是由于是普通的舵机,不是总线的,所以需要自己洞洞板焊一个供电带电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oji0=P2^0;          //PWM输出
sbit duoji1=P2^1;
sbit duoji2=P2^2;
sbit duoji3=P2^3;
sbit duoji4=P3^1;
sbit duoji5=P3^0;

#define GPIO_KEY P1

unsigned int k0;
unsigned int k1;
unsigned int k2;
unsigned int k4;
unsigned int k3;
unsigned int k5;         //定义下降沿节点

uint dsip[8]={0};
uint j=0;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D','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char j;
        uint i;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i0=0;
  TH0=(65536-100)/256;      //以20ms为一个周期,以0.1ms为一个脉冲宽度
  TL0=(65536-100)%256;
  ii0++;

        if(ii0<=k0)
    duoji0=1;    //0号舵机pwm输出
  else
    duoji0=0;

        if(ii0<=k1)    //1号舵机pwm输出
    duoji1=1;
  else
    duoji1=0;

  if(ii0<=k2)    //2号舵机pwm输出
    duoji2=1;
  else
    duoji2=0;

if(ii0<=k3)     //3号舵机pwm输出
    duoji3=1;
  else
    duoji3=0;

         if(ii0<=k4)   //4号舵机pwm输出
    duoji4=1;
  else
    duoji4=0;

         if(ii0<=k5)   //5号舵机pwm输出
    duoji5=1;
  else
    duoji5=0;

        if(ii0==200)
    ii0=0;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R0=1;
  ET0=1;
  EA=1;
}

char KeyDown()
{
        uchar KeyValue=20;
        u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ms(1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当按键等于0xf时候跳出循环
                        {
                                delayms(100);
                                a++;
                        }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count()
{

          LcdWriteData(ASCII[0]);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k0/10]);
                LcdWriteData(ASCII[k0%10]);
          LcdWriteData(ASCII[12]);

          LcdWriteData(ASCII[1]);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k1/10]);
                LcdWriteData(ASCII[k1%10]);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ASCII[2]);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k2/10]);
                LcdWriteData(ASCII[k2%10]);
    LcdWriteData(ASCII[12]);

          LcdWriteData(ASCII[3]);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k3/10]);
                LcdWriteData(ASCII[k3%10]);

}

void main()
{
  time0init();
        k0=15;
        k1=9;
        k2=16;
        k3=14;
        k4=8;
        k5=8;
        LcdInit();
        count();

        while(1)
  {
                uchar KeyValue1=20;
          KeyValue1=KeyDown();

                if(KeyValue1==0&&k0<=20&&k0>=8)        //0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增加
          {
                     k0++;
                     if(k0==21)
                                         k0=20;
                                 KeyValue1=20;LcdWriteCom(0x01);        count();
    }

    if(KeyValue1==4&&k0<=20&&k0>=8)         //0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减少
          {

                     k0--;
                     if(k0==7)
                                         k0=8;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1&&k1<=20&&k1>=8)        //1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增加
          {

                     k1++;
                     if(k1==21)
                                         k1=20;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5&&k1<=20&&k1>=8)
          {

                     k1--;
                     if(k1==7)
                                         k1=8;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2&&k2<=20&&k2>=8)       //2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增加
          {

                     k2++;
                     if(k2==21)
                                         k2=20;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6&&k2<=20&&k2>=8)
          {

                     k2--;
                     if(k2==7)
                                         k2=8;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3&&k3<=20&&k3>=8)       //3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增加
          {

                     k3++;
                     if(k3==21)
                                         k3=20;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7&&k3<=20&&k3>=8)
          {

                     k3--;
                     if(k3==7)
                                         k3=8;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8&&k4<=20&&k4>=8)       //4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增加
          {

                     k4++;
                     if(k4==21)
                                         k4=20;
              KeyValue1=20;LcdWriteCom(0x01);        count();
    }

    if(KeyValue1==12&&k4<=20&&k4>=8)
          {

                     k4--;
                     if(k4==7)
                                         k4=8;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if(KeyValue1==9&&k5<=20&&k5>=8)       //5号舵机高电平时间增加
          {

                     k5++;
                     if(k5==21)
                                         k5=20;
              KeyValue1=20;LcdWriteCom(0x01);        count();
    }

    if(KeyValue1==13&&k5<=20&&k5>=8)
          {

                     k5--;
                     if(k5==7)
                                         k5=8;
              KeyValue1=20;        LcdWriteCom(0x01);count();
    }

  }
}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使用机械臂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黑科技模块:PCA9685,iic总线通信的,很方便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共享,有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共享,有没有电路图??

lcd1602地电路图可以参考普中的51开发板,是在那个上面实现的,舵机部分也就是供电线,共GND,然后信号线连接在51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1602地电路图可以参考普中的51开发板,是在那个上面实现的,舵机部分也就是供电线,共GND,然后信号线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2021-01-24):
这个硬件实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