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并自制单片机

楼主(2019-05-05):
本人是学软件编程的,只要语言是c#,也会写点c语言,一直想从事家居及工业自动化行业,发现单片机比较不错,

自己买过板学习过,因为会写点程序,所以跑马灯、矩阵按钮等基本功能都能实现

但想要达到自己能设计、制作自动化工具,不知道如何下手,

从小对电方面极其薄弱,交流单、直流电都不是很清晰,

所以想达到自动化制作,我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学习,希望大神们能给点方向,学习哪些知识,最好推荐些书籍、网站,付费的也行

网友A:
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

网友B:
动眼——看视频,动手——实际操作,动脑——多思考,动鼠标——上网搜索相关的资料。

网友C:
可以参考其他开发板的设计,了解原理,结合数电、模电只是自己设计

网友D:
要懂数字电路,关键要多动手实践,慢慢就可以了

网友E:
从网上买板子,看教程,自己动手做

网友F:
我是学电气自动化的,以PLC和单片机为主,(主要学PLC强电)模电,数电,电力拖动及其控制,电力电子,自动控制,模拟控制都要学,如果只是学好了单片机的话其实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

网友G:
可以买本51书来看推荐郭天祥的书,

网友H:
模电,数电,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入门

网友I:
首先分清家具是属于弱点,工业自动化一般属于强电。

网友I:
首先分清智能家居属于弱点,工业控制属于强电。两个在后期学习中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单片机和电路硬件相关性比较大,所以一定要学习电路的基础,模电数电一样重要。
其次就是单片机,可以先从51入手。学习单片机及接口技术。单片机的书籍很多,可以结合着看。
再往后就是嵌入式系统,通讯。。等好几个方向。很难每个方向都学全,那时候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J:
吓我一跳,学习就罢了,咋还有想“自制”单片机的呢?

网友K:
多看看教学资料,动手视频

网友L:
想要学好单片机,需要大量的知识堆砌,单片机可以看看,数电模电一般都是单片机开始之前的预备课程,不可或缺,然后剩下的就是多操作了,多动手操作会比较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吓我一跳,学习就罢了,咋还有想“自制”单片机的呢?

有这意思,如果楼主在台积电工作过,有一套架构设计资料,自己花几百亿买套设备,应该可以“自制”单片机的。另外还可以用74系列自已组一套单片机,这就不是单片机了,是多片机、单板机。

网友N:
先把开发板里的基础研究透  然后自己尝试修改实现 想做小项目没有思绪 多看看别人的思路 代码 电路 尝试模仿  慢慢的 自己就会做了

网友O:
可以去网上找一些单片机的相关视频来看看,觉得看得差不多后可以去买一些开发版,自己试着写点程序烧入,总之循序渐进,不断深入

网友E:
必须知道大量电路知识,以及还需要懂模电与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