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AS608指纹模块握手问题。

楼主(2019-05-05):
模块的基本地址为oxffffffff ,PS_Handshake会返回一个新地址。运行的时候一直死在while循环这里。为什么啊?

网友A:
返回的新地址一直大於0,那while自然会一直循环。

网友B(2021-10-25):
引用 网友A:
返回的新地址一直大於0,那while自然会一直循环。

求教导怎么解决

网友C:
PS_Handshake函数不清楚,不知道会否返回0。最好是在PS_Handshake函数内判断,如果未读到正确地址,返回一个自定义的固定值(比如0),正确读到地址后,返回另一个自定义的固定值(比如1),这样就可以根据返回值判断是否正确读取了。如果需要用到新地址,就正确的时候返回新地址,未读到的时候返回一个地址范围外的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