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PCB设计的基础知识文档

楼主(2019-05-05):
里面包含一些线宽,过孔规则的设置,详细介绍了四层板的原理以及经常使用的命令。以及一些布局布线方法。

目录
了解四层板以及常用规则。
多页原理图结合的介绍。
叠层的操作。
正片与负片的介绍。
埋盲孔的设置与放置。
关于PCB扇孔,pcb布局的处理。
内电层分割处理。
高速pcb补充。

    第一节,四层板以及常用规则
     在基于有二层板的基础上进入四层板。那么二层板与四层板的区别在哪里呢?
四层板就是在双面板(二层板)的基础上再经过压合,压合的时候会在双面板两面分别加上PP和铜箔,再经过高温高压而压成多层板.简单来讲,就是四层板有内层,在流程上来讲会经过内层蚀刻出一些线路,在经过压合压制而成.双面板就是直接将送过来的板料裁切好后就可以钻孔制作了.
     制作PCB首先我们需要从规则入手,设置一个好的规则可以事半功倍。由于规则设置太过繁多在基于AD软件的基础下我列出一些简单的规则设置:
  • 线宽规则:
一般的信号线设置为6mil,其余的电源线3.3v以及5v分别可以设置10mil.20mil。当然这都是经验值。看实际情况而定。

过孔规则:一般来说一块板子上的过孔型号在两三种左右。不宜过多。信号线的过孔可以设置为如图,而电源类可做相应更改。
  • 铜皮规则:一般来说可做如下更改

好了规则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就是步入四层板的设置了。

                             多页原理图结合的介绍
          根据自己的电路适当的把整个电路分为几页即为几个模块,可以更清楚层次结构。一起来看看怎么建立多页原理图。在工具栏找到两样图标就好了分别是,一个是模块,一个是连接标号。总体效果如下图。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在放置一栏找到离图连接(快捷键pc),放置符号如图
在你需要与其他页连接起来的地方放上并添加网络即可。
最后画完原理图对整个编译,无误便可导入pcb工程。

                               叠层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啦,开始叠层。
接下来是一张效果图。
看最下面就会有我们添加的层。到此为止我们的层叠就算添加完了。对于正负片就看你的需要然后设置。

              正片与负片的介绍
在上一步骤我们涉及到了正片与负片的知识,那么什么是正片,什么是负片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正片就是所见即所得,负片就是所见即非得。
正片走的线是铜的区域,也就是导通区域。其余的地方则是不导通的。
而负片则与正片相反,负片就是一整块的铜,而走线的区域则是不导通的。详细解释请看下图

正片与负片很好理解的。

                          埋盲孔的设置与放置
什么是盲孔,埋孔呢?拿来干嘛呢?在什么时候要用到呢?盲孔就是字面意思,就是不穿透板层的孔,埋孔就是在板层中间打孔连接中间的板层,一般我们都是用过孔嘛!埋盲孔的作用就是可以拥有更宽阔的布线区域,能够有效的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盲孔也分为多阶盲孔,如示意图  。那么它是怎么设置的呢?
在设置过孔的页面找到如图,接下来进入以下的页面。
根据需要设置那层到那层就ok了。
                      关于PCB的扇孔处理
一个好的扇孔方式可以给布线留下更宽阔的空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导致最后走线的时候修修改改的,总的来说布好过孔需要开动我们的脑筋,根据实际情况把过孔打的更整齐更规范更好看。这样就可使我们的四层板更加完美!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经验的!那么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大师傅布的孔吧!多根走线时排列整齐,当需要在多个过孔中间过线时。等等,如果需要了解更多更优秀的布孔方式就需要多看看大师的作品了。
关于pcb布局的处理,一般来说既然到了四层板我们有很多需要处理的元器件的,还有许多不同的模块,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交互式布局开启,然后设置我们的原理图与pcb形成一种垂直分离的状态,这离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可以去看看二层板的设置。最后模块化布局!可以更清晰使我们的走线更优化!好了,基于这些处理我推荐可以去pcb论坛找找看看!吸取别人的经验!

    分割处理

对于内电层分割处理,这里专门提出来就是因为对于四层板我们通常会用到不同的电源以及GND,直流,交流,电源大小的不同都有必要进行内电层的分割!为了减少一点篇幅
对于步骤我想百度文库上的这篇文章以及说的很清楚了https://wenku.baidu.com/view/0f9 ... 5f312b3169eb60.html
对于电源分割有几点有必要说明就是每一块的间隔起码也要12mil以上,如果太近了阻抗会很大,这样会使板子发烫严重甚至烧毁!

   高速四层板的补充
四层板我认为主要就是一些信号的处理和电源的处理有些复杂,要优化自己的布局走线。电源板与高速板的处理会有很大的差别,对于高速四层板,我们经常性的会使用差分线以及蛇形等长线,对于差分线又会涉及一个阻抗的计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拓扑结构,点到点等长,菊花链等长拓扑结构,T形等长拓扑结构。关于这些知识就只有大家去找资源积累了。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