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ues8.7中没有LCD12864A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05):
protues8.7没有LCD12864A,请问不要CS1和CS2引脚的12864液晶屏要怎么仿真,看到的例子都是用LCD12864A仿真的,之前旧版本的portues没有LCD12864A,还以为版本太旧了,下了个比较新的版本结果还是没有。

网友A:
试试proteus里的PG12864F,这个屏就没CS1\CS2什么的

网友B:
可以网上找找LCD12864A的芯片库 或自己画一个

网友C:
换LCD1602 找相同元件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