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驱动的继电器 要不要加限流电阻呢?

楼主(2019-05-05):
怎么知道要不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A:
继电器供电都不需要限流电阻。只要接规定的电压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B:
继电器供电不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C:
不需要,有时候因为电路链接问题,继电器的实际电流会比电源电流小,小于额定电流的话即使电压足够,继电器也不会工作

网友D:
一般不需要,但要确定这个继电器是脉冲触发后就可以保持还是需要一直加着驱动电流才能保持

网友E:
线圈的话接限流电阻意义不大。其本身电流就小,只要电压差距不是很大,一般不会有影响。如果是瞬间高压,那么限流电阻也没用。可以反向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吸收浪涌起到保护电路作用。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只需要满足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即可

网友G:
正常来使用就可以了,不需要的

网友H:
不需要,继电器线圈本身就有阻值

网友I:
接在12伏电路不要加电阻,接大于12伏的要加电阻,但无论如何要反向接二极管

网友J:
不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K:
1、在工作继电器工作电压范围内不用加限流电阻。
2、12V供电12V的工作电压做好防干扰就可以。

网友L:
继电器根据使用的电压范围选择相应电压值的继电器,不能加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