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垃圾桶的实现方案程序(人体感应+金属探测模块实现)

楼主(2019-05-05):
使用到的模块有9g舵机,步进电机人体感应模块,金属探测模块,LCD1602显示屏,原理图如下: }]H6`Q)]`7PDP8MI`Q4{Y5X.png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temp.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16;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1 = 0;
long Weight_Shiwu1 = 0;

long Weight_Shiwu3 = 000;
long Weight_Shiwu4 = 10;

unsigned char flag = 0;
bit Flag_ERROR = 0;
bit Flag_send = 0;

sbit People= P3^6;
sbit JINSHU= P3^2;

unsigned char a;
char qingpin=0;
char shuju[]="0123456789";
int TEMP=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390

void Get_Maopi1();
void Get_Weight1();
char Key_Scan(char mode);
void TaoCan(void);
int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void BuJing_Crole1(u16 j,u16 time);
void BuJing_Crole2(u16 j,u16 time);
//****************************************************
//主函数
//****************************************************
sbit CTRL = P3^7;                                                                //舵机控制端口

void delay_100ms(u16 x);

u16 TIME = 20000;                                                                //PWM周期时间(单位us)
u16 Min = 800;                                                                        //高电平最小持续时间
u16 Max = 2200;                                                                        //高电平最大持续时间
u16 aTime = 800;                                                                //高电平持续时间
u8 Degree = 200;                                                                //单位时间宽度

u8 R_TH0 = 0, R_TL0 = 0;                                //定时器0计数重载值
void main()
{
        char  flage=0;
        CTRL = 0;

        R_TL0 = 65536 - TIME;
        R_TH0 = (65536 - TIME) >> 8;

        //设置定时器0
        TMOD = 0x01;                                                                        //16位计数
        TL0 = R_TL0;
        TH0 = R_TH0;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开关打开
        TR0 = 1;                                                                                        //定时器0计数开始

        //设置定时器1
        TMOD |= 0x10;                                                                        //16位计数
        TL1 = 65536 - aTime;
        TH1 = (65536 - aTime) >> 8;
        ET1 = 1;                                                                                        //定时器1中断开关打开
        TR1 = 0;                                                                                        //定时器1计数停止

        EA = 1;
        //中断总开关打开
        Init_LCD1602();//屏幕初始化
        aTime=2300;//关垃圾桶盖
        Delay_ms(1000);                 //延时,等待传感器稳定
        Get_Maopi1();                                //称毛皮重量,误差校验

        while(1)
        {
                if(People==1&&flage==0)
                {
                        flage=1;
                        aTime=1400;//开盖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People:Y");
                        BuJing_Crole1(2000,3);
                        Delay_ms(1500);
                        while(1)
                        {

                                while(1)
                                {
                                        if(JINSHU==1)
                                        {
                                                LCD1602_write_word("JS:Y");
                                                Delay_ms(1500);
                                                LCD1602_write_com(0x89);
                                                BuJing_Crole2(260,3);
                                        }
                                        else{
                                                LCD1602_write_word("JS:N");
                                                Delay_ms(1500);
                                                LCD1602_write_com(0x89);
                                                BuJing_Crole2(26
                                                0,3);
                                        }
                                        while(1)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602位置命令
                                                Get_Weight1();                        //称重
                                                LCD1602_write_word("W:");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g");
                                        Delay_ms(1000);

                                                if(Weight_Shiwu1>=10)
                                                {
                                                        LCD1602_write_com(0x01);
                                                        aTime=2300;//关垃圾桶盖
                                                        break;
                                                }
                                        }
                                        break;
                                }
                                break;
                        }
                }else{
                        flage=0;
                        LCD1602_write_com(0x80);
                        aTime=2300;//关垃圾桶盖
                        LCD1602_write_word("People:W");

                }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读取HX711AD采集值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判断采集值正负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void Get_Weight1()
{
        Weight_Shiwu1 = HX711_Read1();
        Weight_Shiwu1 = Weight_Shiwu1 - Weight_Maopi1;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1 > 0)
        {
                Weight_Shiwu1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1 = 0;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void Get_Maopi1()
{
        Weight_Maopi1 = HX711_Read1();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int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1602_write_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1602_write_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datas[0]+0x30); //百位

        LCD1602_write_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datas[1]+0x30); //十位

        LCD1602_write_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datas[2]+0x30); //个位

        LCD1602_write_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                 //显示 ‘.’

        LCD1602_write_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datas[3]+0x30); //显示小数点

        LCD1602_write_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1602_write_data(datas[4]+0x30); //显示小数点

    temp=datas[1]*10+datas[2];
        return temp;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R_TL0;
        TH0 = R_TH0;
        TL1 = 65536 - aTime;
        TH1 = (65536 - aTime) >> 8;
        TR1 = 1;
        CTRL = 1;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1
{
……………………

所有参考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04-05):
写的真的很好,我在其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B:
楼主的人体感应模块用的是哪一家的?

网友C(2020-05-28):
楼主你好  人体感应使用红外?还是超声波?

网友D(2020-11-24):
设计真的不错,求proteus仿真图

网友E(2021-04-27):
这个设计很棒我觉得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