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这个单片机程序中的led2亮的时候,led1和led2仍然依次亮灭?

楼主(2019-05-05):
怎么才能让这个程序中的led2亮的时候,led1和led2仍然依次亮灭
新手来着,请教大家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unsigned int i = 0;
void main( void )
{

while (1)
{
        LED0 = 1;
        LED2 = 0;
        for (i=0; i<65535; i++);
        LED2 = 1;
        for (i=0; i<30000; i++);

        LED0 = 0;

        for(i=0;i<32000;i++);
        LED0 = 1;
        LED1 = 0;

        for(i=0;i<32000;i++);
        LED0 = 0;
        LED1 = 1;

        LED0 = 0;

        for(i=0;i<32000;i++);
        LED0 = 1;
        LED1 = 0;

        for(i=0;i<32000;i++);
        LED0 = 0;
        LED1 = 1;

        LED0 = 0;

        for(i=0;i<32000;i++);
        LED0 = 1;
        LED1 = 0;

        for(i=0;i<32000;i++);
        LED0 = 0;
        LED1 = 1;
        LED0 = 0;

        for(i=0;i<32000;i++);
        LED0 = 1;
        LED1 = 0;

        for(i=0;i<32000;i++);
        LED0 = 0;
        LED1 = 1;

        LED0 = 0;

        for(i=0;i<32000;i++);
        LED0 = 1;
        LED1 = 0;

        for(i=0;i<32000;i++);
        LED0 = 0;
        LED1 = 1;

        }
}

楼主:
后面的代码是重复的,也不知怎么精简

网友A:
void main()
{
   LED2=0;
   LED0=0;
   LED1=1;
   i=20000;
   while(i--);
   LED0=1;
   LED1=0;
   i=20000;
   while(i--);
}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unsigned int i = 0;

void main( void )
{
        LED0 = 1;
        LED1 = 1;
        LED2 = 1;

        while (1)
        {

                if(i - 65530 ==0)
                LED2 = ~LED2;

                if(i - 32766 >= 32767)
                {
                        LED0 = ~LED0;
                        LED1 = ~LED1;
                }
                else
                {
                        LED0 = ~LED0;
                        LED1 = ~LED1;
                }
                i++;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LED2=0;

感谢朋友,您的回复对我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感谢朋友,您的回复对我非常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你好 可以请以下at89c2051的相关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hello 可以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