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S1256采集电压,当接入模数转换模块的时候,电压值会增加

楼主(2019-05-05):
在用ADS1256采集电压通过串口显示的时候,没接入ad模块的时候FLUKE8840A上的电压显示正常,在接入ad后,电压会突然增大,串口上显示的数据和FLUKE8840A显示的数值差不多,但是比计算值要大的多,这是怎么造成的。采用100Ω的标准电阻,通入1mA的电流。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正常

正常

网友A(2019-12-24):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没有接1256电压20多毫伏。接了上后变成1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