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没有反应,可以排除焊接问题,求帮助

楼主:
自己设计了个51单片机的篮球计时计分器,仿真没有问题,实物的独立按键却没有反应,按下后数码管没有任何变化,我排查过不是焊接的问题,有没有大佬知道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数码管的驱动好像不太够,不是很亮,这应该不影响系统运行吧。按钮焊接和仿真图一样。数码管是静态显示。

网友A(2019-05-05):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点击编辑按钮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

网友B:
位选哪里接点三极管,单片机接口记得接上拉电阻(仿真不需要),加强亮度方式,至于按键没反应看看按键编程哪里看看程序

网友C:
看楼主这仿真图,用到了9个按键,你实物上是9个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这仿真图,用到了9个按键,你实物上是9个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

独立按键

网友E:
看程序怎么写的了。如果是1有效,那么接地一端换电阻上拉的高电平。如果是0有效,那么另一端接上电阻上拉的高电平。

网友F:
P0口记得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