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的报警器,5V电源,无线接收和发射模块选择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9-05-05):
想制作一款无线遥控的报警器,5V电源,选择什么样的放射接收模块好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设计的系统而定吧,不同的设计要求匹配的肯定也不一样把

网友B:
看你的遥控距离,10米以内推荐红外。

网友C:
PT2262和PT2272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