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和LM358或者LM339怎样输出高低电平到51单片机上啊

楼主(2019-05-05):
(无正文)

网友A:
LM339可以双电源供电,也可以单电源供电,能被单片机直接识别的供电形式是单电压,另外就是VCC的电压了,若VCC大于5V要分压后输入单片机的IO口,若VCC小于5V可以直接输入单片机;

网友B:
手光敏做个光信号转电压信号电路产生电压信号送入电压比较电路比较,结送入单片机就好那

网友C:
如果只是简单的读取有光、无光。那么可以将光敏电阻接在电压比较器,然后将输出接在单片机的任意I/O,它会反映出来0/1的变化。I/O口大部分都是只识别"0"(电压在零点几伏特这样)和"1"(电压在2.7~5.5V这样)逻辑电平的。

网友C:
如果要读取阻值,利用ADC采样芯片

网友D:
可选用内部带 ADC 的 51 单片机型号外部电路就能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可以双电源供电,也可以单电源供电,能被单片机直接识别的供电形式是单电压,另外就是VCC的电压了,若 ...

我用的proteus仿真,仿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简单的读取有光、无光。那么可以将光敏电阻接在电压比较器,然后将输出接在单片机的任意I/O,它会 ...

只是辨别无光和有光,用proteus仿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选用内部带 ADC 的 51 单片机型号外部电路就能简单些

不准备用adc了感觉毕设要做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