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MPU6050采集倾斜度的源程序(不能显示)

楼主(2019-05-05):
问题如下:用STC89C52控制MPU6050采集数据,现在要求在LCD1602上显示出六轴采集的数据,但是连接好后写入程序发现不能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是程序还是接线有问题?
(附件中是买元件时配源程序)

//***************测试平台-BST V51*************************//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定义51单片机端口
//****************************************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2^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0;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1^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1^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ED4=P1^4;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定义类型及变量
//****************************************
uchar dis[4];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Temperature,Temp_h,Temp_l;        //温度及高低位数据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LCD相关函数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LCD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LCD指令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显示字符串
//MPU6050操作函数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Delay5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DisplayOneChar(0,0,'A');
        DisplayOneChar(0,1,'G');
}
//****************************************
//LCD1602写允许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LCD1602写入命令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入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LCD1602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
//在1602上显示10位数据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uchar x,uchar y)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x,y,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
//显示温度
//**************************************
//void display_temp()
//{
//        Temp_h=Single_ReadI2C(TEMP_OUT_H); //读取温度
//        Temp_l=Single_ReadI2C(TEMP_OUT_L); //读取温度
//        Temperature=Temp_h<<8|Temp_l;     //合成温度
//        Temperature = 35+ ((double) (Temperature + 13200)) / 280; // 计算出温度
//        lcd_printf(dis,Temperature);     //转换数据显示
//        DisplayListChar(11,1,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位数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2,0);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7,0);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12,0);        //显示Z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2,1);        //显示X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YOUT_H),7,1);        //显示Y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12,1);        //显示Z轴角速度
                                if((GetData(GYRO_XOUT_H)>40)&(GetData(ACCEL_XOUT_H)>60))
                                {LED4=0;
                                //delay(100);
                                }

                                else
                                {
                                LED4=1;
                             //delay(100);
                                }

                delay(100);
        }
}

网友A:
这个东西头文件为什么要生成库,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兄弟,现在你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C:
接入仿真,随便发个什么,看能显示不,硬件问题可能行大

网友B:
请问你那个LED4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D:
温度转化怎末做到的

网友E:
实质就是把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

网友F:
是MPU6050默认地址的问题么?

网友G:
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这个程序函数模块化做得很好,建议先单独做一个工程测试显示函数再逐步排查,不能上来就没全局观念

网友H:
//***************************************
// GY-52 MPU3050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1年9月1日
// QQ:531389319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定义MPU3050内部地址********************
#define WHO            0x00
#define        SMPL        0x15
#define DLPF        0x16
#define INT_C        0x17
#define INT_S        0x1A
#define        TMP_H        0x1B
#define        TMP_L        0x1C
#define        GX_H        0x1D
#define        GX_L        0x1E
#define        GY_H        0x1F
#define        GY_L        0x20
#define GZ_H        0x21
#define GZ_L        0x22
#define PWR_M        0x3E
//****************************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uchar dis[4];                         //显示数组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Temperature,Temp_h,Temp_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InitMPU3050();                 //初始化MPU3050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void  Single_WriteMPU3050(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MPU30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模拟IIC使用函数
void Delay5us();
void MPU3050_Start();
void MPU3050_Stop();
void MPU3050_SendACK(bit ack);
bit  MPU3050_RecvACK();
void MPU3050_SendByte(BYTE dat);
BYTE MPU3050_RecvByte();
void MPU3050_ReadPage();
void MPU3050_WritePage();
//****************************************
void display_x();
void display_y();
void display_z();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DisplayOneChar(0,0,'x');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0,1,'y');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9,0,'z');
DisplayOneChar(10,0,':');
DisplayOneChar(9,1,'T');
DisplayOneChar(10,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起始信号
**************************************/
void MPU30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MPU30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MPU30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MPU30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MPU30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MPU30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MPU30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MPU3050(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MPU3050_Start();                  //起始信号
    MPU30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MPU30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MPU30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MPU30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MPU3050(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MPU3050_Start();                          //起始信号
    MPU30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MPU30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MPU3050_Start();                          //起始信号
    MPU30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MPU30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MPU3050_SendACK(1);
        MPU305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初始化MPU30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MPU3050()
{
   Single_WriteMPU3050(PWR_M, 0x80);   //
   Single_WriteMPU3050(SMPL, 0x07);    //
   Single_WriteMPU3050(DLPF, 0x1E);    //±2000°
   Single_WriteMPU3050(INT_C, 0x00 );  //
   Single_WriteMPU3050(PWR_M, 0x00);   //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BUF[0]= Single_ReadMPU3050(GX_L);
    BUF[1]= Single_ReadMPU3050(GX_H);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dis_data/=16.4;              //计算对应 度/秒
    lcd_printf(dis, dis_data);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2,0,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BUF[2]= Single_ReadMPU3050(GY_L);
    BUF[3]= Single_ReadMPU3050(GY_H);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dis_data/=16.4;              //计算对应 度/秒
    lcd_printf(dis, dis_data);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2,1,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位数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BUF[4]= Single_ReadMPU3050(GZ_L);
    BUF[5]= Single_ReadMPU3050(GZ_H);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dis_data/=16.4;                //计算对应 度/秒
    lcd_printf(dis, dis_data);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11,0,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位数
}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_temp()
{
   Temp_h=Single_ReadMPU3050(TMP_H); //读取温度
   Temp_l=Single_ReadMPU3050(TMP_L);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Temp_h<<8|Temp_l;     //合成温度
   Temperature = 35+ ((double) (Temperature + 13200)) / 280; // 计算出温度
   lcd_printf(dis,Temperatur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11,1,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位数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MPU3050();                   //初始化MPU3050
  delay(50);
  while(1)                         //循环
  {
    display_x();                   //---------显示X轴
    display_y();                   //---------显示Y轴
    display_z();                   //---------显示Z轴
    display_temp();                //---------显示温度
    delay(100);                    //延时
  }
}

网友I(2019-07-01):
请问楼主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在寻找使用51单片机操作MPU6050的方法

网友J:
这个是原始数据吗

网友K:
乱码怎么解决啊

网友J:
角度怎么转换